[其它] 12V / 1A 的Switch Power

楼主(2014-03-21):
各位大大:
該變壓器經查修後,發現是510K電阻斷路
因為手頭上只有 480K電阻,所以先換上。
但是送電後會聽到 "吱吱"聲
1. 請問這會是哪裡還有問題嗎??
2. 照片中用紅框框標示起來的二極體,是什麼功用?
    會什麼還用一個鐵片架住呢??
感謝~~

規格

規格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側面

側面

二極體

二極體

网友A:
二極體可能是輸出端的整流器(整流器負端接制12V輸出端),另電阻可能是突波吸收電阻或啟動電阻,視其連接位置而定.

网友B:
請問吱吱聲是由哪裡傳出來的呢?
建議先換一下變壓器的濾波電容,那顆二極體如果有一端是連接在輸出電線的話,那就是整流二極體

网友:
假如有時間可以把整個電路給他跑出來分析分析就知道功能了...

网友:
會什麼還用一個鐵片架住呢??.... 散熱片!?

网友:
查修之後電壓有輸出嗎?鐵片當然是給軸向型整流二機體散熱用的難不成給它當限流電主用嗎。

楼主:
to huifang
目前輸出已經正常  但是會聽到 "吱吱"聲, 不知怎麼解決????

网友C:
引用 楼主:
to huifang
目前輸出已經正常  但是會聽到 "吱吱"聲, 不知怎麼解決????

大大能聽出是磁芯還是線包發聲嗎? 或可以用棒子在發聲時輕輕按壓一下,看看聲音有否減小.
最簡單當然是用示波器直接看波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to huifang
目前輸出已經正常  但是會聽到 "吱吱"聲, 不知怎麼解決????

回文時請在想要回帖的底下,按"回覆",這樣回覆你的會員,才會自動收到你有回帖的通知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huifang
目前輸出已經正常  但是會聽到 "吱吱"聲, 不知怎麼解決????

懸浮電位放電發出很輕微“吱吱、吱吱”的響聲。
這種放電不會對變壓器正常運行造成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文時請在想要回帖的底下,按"回覆",這樣回覆你的會員,才會自動收到你有回帖的通知喔. ...

原來是這樣
了解~~謝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吱吱聲是由哪裡傳出來的呢?
建議先換一下變壓器的濾波電容,那顆二極體如果有一端是連接在輸出電線的話 ...

濾波電容換過了   還是一樣~~
  目前朝  吱吱聲  應該是正常的方向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極體可能是輸出端的整流器(整流器負端接制12V輸出端),另電阻可能是突波吸收電阻或啟動電阻,視其連接位置 ...

謝謝回覆喔~~
只是  不知道  吱吱聲  怎麼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能聽出是磁芯還是線包發聲嗎? 或可以用棒子在發聲時輕輕按壓一下,看看聲音有否減小.
最簡單當然是 ...

電路板  很小一塊
很難敲出來  因為敲一個零件 整塊都會動

不過  懷疑高壓濾波的問題  再買回來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