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SAMPO LM-37V513 沒畫面有背光

楼主(2014-03-21):
請問這個IC電壓是3.8V嗎?

聲寶 SAMPO LM-37V513 沒畫面有背光

開機有好幾種情況

1.沒背光沒畫面亮綠燈

2.有背光沒畫面亮綠燈

3.開不了機

4.開機沒畫面狂閃綠燈

5.正常

拆開來測後電源沒什麼問題的樣子

24V 12V都有

請問這是哪裡有問題?

-----------------------------------------------------
拔掉t-con和高壓板

然後開機結果還是會亮橘燈不亮綠燈

有時候又亮會閃綠燈

然後都沒辦法關機

電源板24v 12v 5v都有

會不會是cpu脫焊阿

請問怎麼回焊

熱風槍加熱嗎?

网友:
1084是線性穩壓,你看他輸出端有無電容,耐壓幾伏...

楼主:
前面電解電容是16v的

网友A:
這棵是ADJ的呀!~~你自己要套公式進去看輸出電壓是多少~~才知道正確輸出電壓是多少喔

1+R1分之R2*1.25  基本上是這樣啦  通常  至於你的是不是要去查PDF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棵是ADJ的呀!~~你自己要套公式進去看輸出電壓是多少~~才知道正確輸出電壓是多少喔

1+R1分之R2*1.25  基 ...

這.......完全聽不懂

請問這顆會微微發燙嗎?

我摸另一顆不會燙

要怎麼測試是主機板壞掉還是t-con壞掉阿

想說如果是t-con壞掉就去淘寶買一個才300左右

請問t-con壞掉會導致開機失敗的樣子嗎?

沒背光沒訊號  黃燈

网友:
簡單說就是1084左腳那兩顆電阻來控制中間那支腳輸出多少電壓!

它有公式要去套用!

這顆發燙很正常

另外我覺得電源板或主機板壞的機率比較大

楼主:
我也覺得好像是主機板的感覺

拔掉t-con和高壓板

然後開機結果還是會亮橘燈不亮綠燈

有時候又亮會閃綠燈

然後都沒辦法關機

電源板24v 12v 5v都有

會不會是cpu脫焊阿

請問怎麼回焊

熱風槍加熱嗎?

网友:
我叫你看輸出端的電容....從電容規格猜它輸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