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BENQ VH3246有聲無影有背光

楼主(2014-03-21):
請教大大們,小弟電視BENQ VH3246昨晚突然沒影像,有聲音有背光,重開機會影像閃一下就消失,請教大大們該注意那些點的測量,可能壞的零件呢?

背面銘牌

未開機時

剛開機時

開機約0.5秒後背光還正常影像消失

AD板

TCON

网友A:
T-CON檢查下,不然就是背光or高壓.

网友B:
我看偏光板也買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偏光板也買單了....

偏光是ok喔~~是有聲  無影  有背光,開機會秀約0.5秒影像就消失,所以偏光沒問題,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N檢查下,不然就是背光or高壓.

kf00211大有背光喔~~謝謝您!

网友C:
T-CON的電壓給一下啊~~VGH=? VGL=?V-COM=?

网友D:
小弟有VH3246破屏的殺肉板
呵呵!小偷先買單囉~可惜說

网友:
我的愚見應是TCOM的問題換IC看看""""

网友:
T-CON檢查一下,再檢查一下A/D板有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ON的電壓給一下啊~~VGH=? VGL=?V-COM=?

jackhiphop大sorry昨天一直在無頭緒找問題沒上來看,請問您說的VGH=? VGL=?V-COM=?是第幾腳方便告知我去量一下

昨天發現這電壓怪怪的,會是電源板供電異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有VH3246破屏的殺肉板
呵呵!小偷先買單囉~可惜說

popcorn大
小偷??這小偷是內行人喔~~好可惜阿

网友E:
VGH,VGL,V-COM t-con 板上有標示,字很小要用眼睛用力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VGH,VGL,V-COM t-con 板上有標示,字很小要用眼睛用力找哦!

wooden版大我再來去子細看看~~

楼主:
剛剛找了快脫窗n_043|
以下是
VGL1=0
VGH1=0
VCOM=1.7
COMF2=1.7
AVDD=4.2
VGHC=0.2

請問F1保險絲電源端是4.711負載端是4.622這是正常嗎?

電源板到AD板這三顆電容耐壓是16v,請問大大們有一組電壓不管開機關機都是4.9另兩個開機才有12v

网友F:
Tcom 電源不對喔...(VGH、VGL、AVDD...etc)

网友:
這張圖給你參考,右邊是正常值,左邊異常就不用看了,
數值會因機型有所差異,謹供參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Tcom 電源不對喔...(VGH、VGL、AVDD...etc)

thwa大謝謝您~~我來找找看能不能找到問題點

謝謝wooden版大,這電壓消失了跑去那裡了呢哀~~~

再請問一下AD到T-CON圖上標示這電壓5V是正常嗎?

楼主:
請教大大們剛剛大慨走了一下VGL線沒電壓,好像是接到了這顆IC7642IL,請問是這顆壞了嗎?

网友E:
vgl 連過來是到 fb or drv ?

先量測 pin-14 sup 有否電壓進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請教大大們剛剛大慨走了一下VGL線沒電壓,好像是接到了這顆IC7642IL,請問是這顆壞了嗎?

其實應該公板先送看看。先釐清是主板或邏輯板。在進行下一步

网友H:
引用 楼主:
請教大大們剛剛大慨走了一下VGL線沒電壓,好像是接到了這顆IC7642IL,請問是這顆壞了嗎?

你所指的是升压芯片,不良会无法升压,如使12V;VGH,VGL、VCOM。。。等

电压异常。先将4.6v电压升至12v,再将12v升到20多伏为VGH.

升压线圈,电容也要检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vgl 連過來是到 fb or drv ?

先量測 pin-14 sup 有否電壓進來.....

五燈版大感恩阿,14腳是接到AVDd有4.2V
vGL接到DRV
IN 有3.3v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實應該公板先送看看。先釐清是主板或邏輯板。在進行下一步

嘻嘻阿資大我沒敗公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所指的是升压芯片,不良会无法升压,如使12V;VGH,VGL、VCOM。。。等

电压异常。先将4.6v电压升至12v, ...

謝謝巨風大,我來找找看,

网友I:
引用 楼主:
thwa大謝謝您~~我來找找看能不能找到問題點

謝謝wooden版大,這電壓消失了跑去那裡了呢哀~~~

保險絲應該是12v吧,
你可以先把保險絲拆掉在量電壓就知道被哪裡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保險絲應該是12v吧,
你可以先把保險絲拆掉在量電壓就知道被哪裡拉低了

ayu05202003 大謝謝您!我一直納悶為什麼電容耐壓25v怎麼該電壓只有4.9,也去查了這組晶體5206,但他資料也是3.3 and 5v等等手上事情處理完來去試試感恩阿~~

楼主:
已完修
功力太差,到沒屋頂買塊來換n_028|
ayu05202003 大這塊板子量了那兩個晶體都正常,我將羅輯板線拔掉也是5v,輸入電壓我量了那塊網拍新品也是5v,會不會是7642IL掛點阿n_059|
這顆不知道買不買得到,不然敗顆回來玩看看n_059|

忘了感謝幫我找資料及提供技術的大大們,雖然沒原板修復,但也學到很多知識,拜謝樓上各位大大阿~~~:on_109|

网友:
恭喜完修!

這顆沒屋頂的有賣,但應不是現貨,應是代購。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mp;k=EL7642&t=0

网友:
那顆沒工作也會這樣.
我今天一台BenQ VB3221換面板.
原 T315XW02 VC (面板掛) 換 T315XW01 V2.
高壓板高壓線圈掛等下週二去朋友那裡拆.
明天去大陸鬼混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找了快脫窗
以下是
VGL1=0

電源給的電源是對的.
但是T-CON的電壓是錯的.
VGL的電壓是負的,要-6V以下.
VGH的電壓是正的,大約在14V~26V之間.
T-con跟本沒工作,不然就是有短路的東西在 "T-Con" 或"上方那二片細長的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給的電源是對的.
但是T-CON的電壓是錯的.
VGL的電壓是負的,要-6V以下.

kf00211 大已經換上新的T-CON,ok了感謝您喔!請問那顆7642il壞掉會導至VGH跟vgl無電壓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kf00211 大已經換上新的T-CON,ok了感謝您喔!請問那顆7642il壞掉會導至VGH跟vgl無電壓嗎?

Dave 大沒作功課哦!
給您的pdf檔第18頁看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五燈版大sorry我之前就有去爬datasheet,以為您給我的是那個ic的腳位定義的pdf所以我沒下載,剛剛又看了一次,裡面有資料阿n_028|,看來我喜歡看一半做一半的毛病還沒改過來n_109|

网友:
哈哈!不好意思!吐您的槽.....

网友:
沒事的,我只是喜歡原板修復.
這是維修的最好的境界.
這樣比較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