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壓號怎麼看規格

楼主(2014-03-21):
請問各位大大,像圖中的變壓器,除了跑線路追板子上的標示之外
怎麼從他的型號看出它的規格,306-355+4602分別代表什麼意思?
把型號google也沒有像IC類的可以搜尋到他的datasheet之類的。

网友:
這些通常只是料號,沒有什麼特別意思,具體詳細規格只有廠家才知道.或把變壓器解剖.

网友:
那是變壓器的零件編碼 要知道是那間工廠才能知道規格 不然就要拆開查了

网友:
這類變壓器都是定製品,不像電阻電容是標準規格。

网友A:
TDK X     0526
公司 型號   日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TDK X     0526
公司 型號   日期

0526也可能是05年26週.

网友:
如果是電路故障查修的話
不用懷疑它會故障,因為機率微乎其微
如果是自己想複製的話
拆下來,先測試線圈組數,測量各組的電感量
分解後,算算看各組的圈數
再找相同的鐵芯&框架,重新繞制
如果是要複製電路的話
直接把它拆下來交給專門的廠商,對方會給你報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