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樂華T.VST59S.21公板無12V輸出

楼主(2014-03-21):
各位前輩您好,小弟在前幾天向盧大開的露X賣場買了一片樂華雙排公板,
程序燒錄時閃爍燈號都正常,也可用遙控正常開關機,但接上屏線測試時,
發現AD沒有12v輸出到120hz轉接板上,導致面板工作不正常,
有檢查過AD板的基本輸入電壓都有接上,
附上圖片有量了一些電壓,
請教各位前輩,這可能會是AD板的哪邊出問題了?

LVDS

LVDS

跳冒圖片:

12VSEL

12VSEL

网友A:
跟 他買 應該 去問他 才對 阿  該不是 他又說板子沒問題 請你自行想辦法?
你可以拍一張 公板要跳屏電壓的圖上來嗎  電壓你跳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 他買 應該 去問他 才對 阿  該不是 他又說板子沒問題 請你自行想辦法?
你可以拍一張 公板要跳屏電壓的圖 ...

您好,我是看露X有寫測試過才發貨的所以沒問的,但現在有跟盧大連絡上了,
圖片是有跳屏電壓的,被線擋住了看不太到,稍後再補拍一張。

网友B:
請問您的120hz轉板是原廠的還是通用的?!
沒記錯120hz要搭6M16公板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的120hz轉板是原廠的還是通用的?!
沒記錯120hz要搭6M16公板才能使用。

120hz轉板是通用的,同樣是樂華的,型號PL.MS6M30,我記得不限只在6m16使用,其他公板也可用
我之前有試過使用原機的主機板(非公板),把屏線跳線後轉接板再供5v電源也可使用!

网友:
解鈴還得繫鈴人 這塊我沒玩過  我是玩這塊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v59s 公板其實會壞的機率不高 如果賣家他無法幫你處理這個問題你就麻煩大了  通常我都是換一片給人 還不行就退款了

网友:
屏線不接,12V不出就是主板壞

楼主:
感謝大家,換板後問題已解決,
據盧大的說法,原主板的問題為主板屏電壓的開關部分損壞,
可能為後端短路或本來就損壞造成的,
我覺得問題為後者,因換板後還是照本來方式直接裝上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