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尚朋堂冰沙機馬達聯軸器怎麼拆?(有解答)

楼主(2014-03-21):
上回一台果汁機聯軸器拆不下來,退修了 EUPA TSK938果汁機怎麼拆?
今天又來一台SJ-3000M冰沙機,診狀:空轉

馬達扇葉的另一端,也是聯軸器拆不下來

聯軸器長的有像香菇頭,抓住馬達扇葉:
逆轉香菇頭,無阻滯可轉動,香菇頭卸不下來
順轉香菇頭,有搭!搭!類似棘輪的聲音,香菇頭卸不下來
(事後證實棘輪的聲音是碳刷反轉撥動的聲音)

香菇頭中心無螺絲,硬撬、硬拔可能是最後手段
請問先進,此款聯軸器卸下方法?

网友A:
Vitamix 的是下面有一棵螺絲, 跟尚朋堂的不知一不一樣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q-kDO6H6N4

另外查了一下, 跟小太陽冰沙調理機 767型應該是相似款.
對岸x寶的配件也是下面有一顆螺絲.
http://s.taobao.com/search?initi ... %F7%84%D3%C6%F7+7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tamix 的是下面有一棵螺絲, 跟尚朋堂的不知一不一樣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q-kDO6H6N4

感謝悠閒兄,
影片中Vitamix 調理機的整體構型看起來跟尚朋堂一模一樣
好像調理機已邁向公規或是天下構型一大抄說
明天來檢查機台背後有沒Hex螺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tamix 的是下面有一棵螺絲, 跟尚朋堂的不知一不一樣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q-kDO6H6N4

香菇頭下有橡膠塞

拔除橡膠塞,可以看到一顆十字螺絲

卸下螺絲,香菇頭拔不下來,可感覺出香菇頭內徑已擴孔
懷疑馬達軸也被螺絲磨出溝槽
用較長螺絲鎖入香菇頭

香菇頭內徑擴孔,僅一顆螺絲單邊固定,
香菇頭是傾斜的,冰沙杯與馬達軸不同心
這表示馬達強速運作下,冰沙機整組跳動,棄修~

悠閒兄指點的拆卸方法正確,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香菇頭下有橡膠塞

爆米花!!!...
冰沙機一台要3K....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505093026

路拍有賣.... 冰沙  磨菇頭....一顆300左右...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i%DB%A3%C0Y&c=0

就看狼客能不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米花!!!...
冰沙機一台要3K....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505093026

這台空轉,原以為是螺絲鬆動,100收修
哪知道是聯軸器香菇頭內徑擴孔
退修了說~ 美眉還沒來取回,今天放鬆螺絲,慢慢攪起香菇頭

香菇頭內徑方孔,已被馬達軸心打成圓徑

100塊,用糨糊弧看麥

保仳! 希望明天會全癒~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台空轉,原以為是螺絲鬆動,100收修
哪知道是聯軸器香菇頭內徑擴孔
退修了說~ 美眉今天還沒來取回, ...

用糨糊弧看麥...不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空轉,原以為是螺絲鬆動,100收修
哪知道是聯軸器香菇頭內徑擴孔
退修了說~ 美眉還沒來取回,今天 ...

100塊,用糨糊弧看麥  哈哈我笑了 真是太有才了
不知寶麗龍膠 行不行

网友D:
popcorn 大~
不知用塑鋼土可能會耐用一點? OR 環氧樹酯?

网友:
100塊,用糨糊弧看麥,看到這一段 真的我也笑了

塑鋼土+1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空轉,原以為是螺絲鬆動,100收修
哪知道是聯軸器香菇頭內徑擴孔
退修了說~ 美眉還沒來取回,今天 ...

香菇頭,冰沙杯座,上下沒透芯,連接馬達部份,不耐熱,過度使用熱熔位移了。

你要不要去找 趙敏 郡主,要點黑玉斷續膏...試試看 野虎馬冇一定!

网友E:
大家都不知道popcorn的用心
這個只是暫時性修復而已
用個幾次就要回修了,這樣才有機會跟客戶見面哩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台空轉,原以為是螺絲鬆動,100收修
哪知道是聯軸器香菇頭內徑擴孔
退修了說~ 美眉還沒來取回,今天 ...

popcorn大大: 您要不要去請 arthur0518大大  幫你車一顆 ,D型馬達轉接座,幫香菇頭入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糨糊弧看麥...不耐用

等糨糊乾了,多試幾次冰沙就知分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pcorn 大~
不知用塑鋼土可能會耐用一點? OR 環氧樹酯?

香菇頭用橡膠製做,是吸收刀頭的反作用力
硬碰硬,軸承很快會掛掉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都不知道popcorn的用心
這個只是暫時性修復而已
用個幾次就要回修了,這樣才有機會跟客戶見面哩 ...

三太子很用心塗糨糊~
瞬轉啟動兩次,糨糊馬上就畢業囉!
不行!不行! 這台要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popcorn大大: 您要不要去請 arthur0518大大  幫你車一顆 ,D型馬達轉接座,幫香菇頭入珠!!! ...

100塊收修耶
除非老灰狼入完珠,親自到府安裝
他才有可能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推想這台跟上回的果汁機一樣是老婆婆抱來的所以就棄修, 如果是18歲女兒拿來的就..........

已經通知美眉冰沙機退修,一直沒來取回
今天看到冰沙攪拌棒的刀痕,原來香菇頭是卡刀扭壞的

三太子可憐的糨糊,被馬達打的碎糊糊

最近手氣好,喝啤酒也會中四碼

呵呵!可以買好幾顆香菇頭備料

對準四方孔,香菇頭用鐵杉杵輕輕漸進敲入

空轉,確認香菇頭在同心運轉

感謝悠閒兄指點完修!
美眉來取件,給她一個驚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經通知美眉冰沙機退修,一直沒來取回
今天看到冰沙攪拌棒的刀痕,原來香菇頭是這樣壞的

您看看....又是美眉......才有的福利....

眼睛吃冰淇淋....嘴巴吃冰沙......

老灰狼...只能乾瞪眼...流口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看看....又是美眉......才有的福利....

眼睛吃冰淇淋....嘴巴吃冰沙......

100塊轉給老灰狼,您都沒出聲說~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塊轉給老灰狼,您都沒出聲說~

每次都這樣!!!...

完修了...跟美眉哈啦完了....卡來放...馬後砲!!!...

要轉給老灰狼.......不早點說....

100免收....擱加送星巴克...快遞直奔...美眉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這樣!!!...

完修了...跟美眉哈啦完了....卡來放...馬後砲!!!...

好嘎在! 沒跟老灰狼住同一縣市
不然~~~~~美眉都被漂魄老灰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算...明年搬到岡山....當您鄰居.....(計劃中!!!)

OK!OK! 等老灰狼搬來岡山,雙手捧上地盤讓給您
三太子準備要搬去高雄atun家當學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