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R_操作面板故障

楼主(2014-03-21):
DVR面板上的13個按鍵,開機後,按任一個按鍵都沒有任何反應,但是接上USB的滑鼠,用滑鼠卻能正常運作設定,不知如何查修故障,請教各位前輩,尋求協助
另外,請問電路板上的按鍵開關種類,是什麼開關名稱??謝謝~~

面板正面

面板正面

面板

面板

機器內部

機器內部

网友:
電路板上的按鍵開關種類,是什麼開關名稱??
導電橡膠開關。

网友:
好像是按鍵板背面Y1這顆零件(震盪器)掉了吧?

网友:
  有遙控功能耶! 能遙控嗎?
  再不然換條排線試試看吧! 或許排線不靈光了.

  果然是才疏學淺判斷錯誤鬧笑話了, 還是得多參閱案例及執行"滑鼠測試".

网友:
第四張照片,W78E052C40PL的DATASHEET
http://cn.100y.com.tw/pdf_file/WINBOND_W78E052C40PL.pdf
見資料16頁,有要一個XTAL1輸入,這應該就是Y1部分,有可能原來裝上的石英震盪器掉了
是40MHz嗎?

网友:
沒說沒注意~~真的Y1上石英震盪好像失蹤了

楼主:
原來如此!感謝各位前輩~~,應該是送修後,沒被裝回去
再問一下,如果要自己裝震盪晶體,要用哪一種材料??

网友A:
一模一樣的頻率裝回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模一樣的頻率裝回阿...

謝謝!!送修前沒先看是哪一頻率,
外觀大概是長怎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送修前沒先看是哪一頻率,
外觀大概是長怎樣的

http://shop.cpu.com.tw/cPath/711

SMD石英震盪器,沒有它你控制面板IC就不工作=按鈕沒反應

但是它用多少頻率的我不確定,樓上大大有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送修前沒先看是哪一頻率,
外觀大概是長怎樣的

8051系列,一般是採用12M或11.0592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感謝各位前輩~~,應該是送修後,沒被裝回去
再問一下,如果要自己裝震盪晶體,要用哪一種材料??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0224412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51系列,一般是採用12M或11.0592MHz.

謝謝各位,努力測試看看,再回報

网友:
這東西會掉也蠻誇張的~~虛焊還是外力導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51系列,一般是採用12M或11.0592MHz.

謝謝!!
剛剛焊上一顆11.0592MHz,結果.....還是不會動作
是不是應該試看看 12MHZ的???

网友:
參考一下台北大安大的說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剛剛焊上一顆11.0592MHz,結果.....還是不會動作
是不是應該試看看 12MHZ的???

你只能試試,也或許還有其他問題,用猜的是比較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能試試,也或許還有其他問題,用猜的是比較難的.

請各位前輩指導查修方式,換一顆40MHz的振盪器,可以解決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各位前輩指導查修方式,換一顆40MHz的振盪器,可以解決問題嗎??

不一定~~~但補回那顆是關鍵,沒有時脈IC就如同人沒有心跳,
一切都白忙.....

如果裝回去還不能用就得繼續追問題點....看是否其他問題

故障有時候是由多個故障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各位前輩指導查修方式,換一顆40MHz的振盪器,可以解決問題嗎??

請參閱台北大安兄的datasheet,
第11頁,第5.4時鐘的部分,
這顆mcu要外接晶振才會有時脈,
根據這是一個矩陣鍵盤和紅外接收的控制電路,
一般大多使用12mhz的晶振就差不多了,比較好計算,
然後,C6和C7這兩個起振電容有焊上嗎?
一般來說是使用22㎊左右的起振電容,
以這個電路來說比較厚工,連起振電阻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參閱台北大安兄的datasheet,
第11頁,第5.4時鐘的部分,
這顆mcu要外接晶振才會有時脈,

C6和C7這兩個起振電容應該沒有焊上
這應該是關鍵!!!!謝謝fatzeros與大安兄
不過,手上沒材料,待焊上後,再回報....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因為無法確認C6 C7的容量大小,SMD元件只有2-3mm,焊接似乎有難度
又出現面板Alarm與Rec燈不會亮的問題,考量放棄維修了

网友(2014-04-20):
依我看過的例子,c6和c7幾乎都是22pf~33pf,可以先買便宜的陶片焊上去試試。這種裝置都是長時間在跑,很有可能電源那邊也會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