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LV-32V300A指示燈閃5下,有聲無影

楼主(2014-03-22):
ad板量不到12V,12v到主機板後就沒出來了,3.3v 24v 都正常....不知道主板的12v是透過哪顆IC提供給AD..
大大有類似經驗嗎?

网友:
電源板單獨測試輸出正常?

上了AD之後12V不見了?

那你12V打對阻看看是否短路了..

楼主:
電源板單獨測試正常12.01V,AD無短路現象,主板也無短路,a1716 p power mos只量到一個電壓

网友A:
這篇是酷友在自己的部落格發表的,參考看看
http://mypaper.pchome.com.tw/88182846/post/13226444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篇是酷友在自己的部落格發表的,參考看看
http://mypaper.pchome.com.tw/88182846/p[ost/1322644404

W大 你連結怎怪怪的  是不是沒用好
我想連結應該是這樣
http://mypaper.pchome.com.tw/88182846/post/1322644404

楼主:
跟我的情形一樣耶,不過他是專業的業餘的,查了一些datasheet很像都跟12V沒什麼關係..

网友:
12V不是電源嗎?有關係沒關係要追一下.......
機器在你手上,跑一下線路找答案。

网友:
a/d的12v不見,先找找看power的12v有沒有出來啊?
循著線路跑就看的見了..

楼主:
power有12v,單獨測也不會跳掉...謝謝喔,努力中

网友:
V300應該可以完修。我忘記在那一篇了。若有40v300a也可以通用。
我應該還有1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跟我的情形一樣耶,不過他是專業的業餘的,查了一些datasheet很像都跟12V沒什麼關係.. ...

不好意思問曾大啦..他是有賺摳摳的..從別人的碗裡挖飯不太好啦..

楼主:
現在有聲有影了.一度高興了一下,過沒多久又滅了,變成閃12下...哀哀哀
12下又是什麼問題了呢

楼主:
正常時,電源板繼電器會掉掉叫熄掉又正常..準備買一顆回來換

楼主:
果然沒有用..不修了買新的..送修要3500...買新的好了..謝謝各位大大指點

网友:
12下紅燈!
這個已經超過維修手冊的範圍了!

楼主:
真的是12下,電源版可能也有問題了,最近搬家沒時間查了,先丟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是12下,電源版可能也有問題了,最近搬家沒時間查了,先丟著

點燈板查看看。12下應該不是主板
點燈板我應該有。借你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點燈板查看看。12下應該不是主板
點燈板我應該有。借你試試看

大大你真好,我最近搬家忙一點,燈我般玩家在跟你借好嗎....感謝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