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小米MDY-02-AD鋰聚合版8000mAh行動電源簡介及測試

楼主(2014-03-22):
小米金屬鋁殼10400mAh行動電源,挾著超低的價格及高等級用料,在兩岸一上市就掀起好幾波的搶購熱潮,也因為官網不好購入,常可見到加價轉賣,甚至到後面開始出現相同外觀的仿冒小米,不僅售價較高,所使用的零件等級也有很大出入,想買卻不想去官網擠的使用者必須做足功課,以免花大錢仍買到非正品小米的窘態
其實看大陸小米,除了10400mAh/5200mAh兩款金屬殼行動電源外,還可以見到其他型式的小米行動電源,這次要介紹及測試的是採用鋰聚合電池的小米8000mAh純白色行動電源

外盒正面,與手機相同的卡其色紙盒包裝,右上角有小米的logo

外盒背面,底部有貼上產品名稱、簡介及規格

提供了自動開機、負載檢測、過流保護(1A與2.1A兩個輸出埠均有過流檢測)、電池保護(過充/過放/過電流/溫度異常)、保護恢復等主要性能
此產品型號為MDY-02-AD,與小米10400mAh版的型號NDY-02-AD只差第一個字

將內盒從外盒拉出,半透明塑膠袋包住行動電源本體,避免運送時受損

內盒底層有保卡、使用說明、一條短的micro USB充電線(放在半透明塑膠袋中)

自塑膠袋取出行動電源本體,光滑面處理的白色塑膠外盒有一定質感

銀色小米MI字樣LOGO鑲嵌在外殼對應位置的凹槽中

本體背面

上方輸出端底部外盒標示1A/2.1A輸出的對應連接埠

近拍背面,標明型號、輸出入規格、額定容量

上方設置開關、兩組USB輸出埠、micro USB充電輸入

按下開關後,正面電量指示燈會亮起

接下來是實際測試0.5A/1A/1.5A/2A輸出下實際放電mAh與可用Wh比例

輸出1A下漣波

搭配手機實際充電測試,LG G2插在1A輸出埠上只有1A的充電電流

插上2.1A輸出埠,可以1.6A左右電流充電,差異較明顯

SAMSUNG Note 8.0插在1A輸出埠上為0.88A

插在2.1A輸出埠上為0.72A,差異不大

結論:
此款行動電源測試出來的數據,依照其標註的電池容量8000mAh/29.6Wh,與測試設備實測數值比較起來,0.5A輸出居然有100%的使用率,其他如1A/1.5A/2也有98%~91%的可用Wh,1A輸出漣波為51mV,實際搭配手邊手機充電也可發揮正常充電速度

補上各負載電流下電壓記錄圖表(藍線電壓、紅線電流)

0.5A

1A

1.5A

2A

負載輸出過程中整體表現平穩,輸出維持於5V~4.8V之間

背蓋四周是以卡榫固定,若是小心的話可以無損打開
內部結構圖

使用的鋰聚電池為ATL東莞新能源出品的電池,單顆4000mAh/14.8Wh,兩顆並聯後為8000mAh/29.6Wh,與外殼標示符合

一組NTC熱敏電阻探頭用膠固定在電池輸出正極附近

拆下兩邊固定螺絲,可以把電路板總成掀開

電量指示燈部份用了導光柱,並在每顆LED四周圍上黑色海綿,避免漏光影響旁邊的燈號

紫框內為MPS MP2633,屬於對應單顆電池的1.5A交換式充電以及提供5V 1A升壓輸出兩用電源IC,其5V升壓輸出提供給兩組輸出埠中的1A埠使用,並獨立提供該埠的過電流及短路保護,同時提供IC本體及電池的溫度監控及保護,還有輸入端及電池端的過電壓保護

綠框內為HOLTEK盛群HT46R065B加強型AD轉換器8位元單晶片,用作電量顯示及開關機功能,紅框內為2.1A輸出埠用整合升壓IC

藍框為鋰電池組保護IC S-8261(N4)及兩顆MOSFET AON3814(N2、N3),當鋰電池放電電壓過低、充電電壓過高、電流過大都會進行切斷的保護功能,黃褐色為220uF鉭質電容,為2.1A輸出埠儲能濾波使用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狼大,您的桌布也太威了吧

mp2633.pdf (922.65 KB, 下載次數: 29) 負責充電與1A升壓

HT46R065B.pdf (631.23 KB, 下載次數: 20) 負責開關機與電量顯示

S8261_C.pdf (1.14 MB, 下載次數: 24) 負責監控鋰電池

AON3814.pdf (263.87 KB, 下載次數: 17) N-CH MOSFET

楼主:
還有一顆很小的升壓整合IC查不到n_081|

网友:
看樣子小米充電名符其實唷~~以後電池壞了
電路還能繼續沿用...

网友A:
這顆已經缺貨了,不然價格是還能接受,0.5A的轉換率竟高達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顆已經缺貨了,不然價格是還能接受,0.5A的轉換率竟高達100%

是那顆很小腳位奇怪的升壓整合IC嗎? 效率這麼驚人...
不知大大有它的型號或規格資料可以提供,  小弟要好好研究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那顆很小腳位奇怪的升壓整合IC嗎? 效率這麼驚人...
不知大大有它的型號或規格資料可以提供,  小弟要好 ...

其實也可能是電池在小電流放電時可以放出更多的電量,而使可用Wh比例較高

例如這是另外一款行動電源的內部電池,本來每顆標稱是2200mAh,5顆並聯照理說是11000mAh,但是用1A測試時放出了12440mAh

网友:
第一次看到狼兄的全身照, 那一件虎紋的超人褲, 的確威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