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BAQSS BEST4 新改版10400mAh行動電源簡介及測試

楼主(2014-03-22):
此款行動電源推出時強調便宜價格中保證不虛標容量,但剛上市時就發生了2A輸出異常的情形,經廠商緊急回收、修改及重新製作電路板後,推出新的改良版,這次就來測試看看新的改良版電路是否可達到其所標示的2A輸出

使用簡單瓦楞紙原色包裝盒,搭配印有商標品名的貼紙封住開口

外盒側邊有規格表、包裝清單,其說明書採網路下載方式

打開外盒,行動電源本體直接固定在紙板構成的框內,未有任何包裝袋或材料包住本體

內容物一覽,附上一條micro USB連接線,行動電源本體正面印上商標

行動電源本體背面,印上產品名稱、型號、電池容量、輸出入規格及製造產地

兩組USB輸出埠中間是電量顯示/照明LED按鈕,電量指示燈有四格

micro USB充電埠及照明LED裝在側面

長按電量顯示按鈕可以開啟或關閉照明LED

電量指示燈為藍色

外殼採較緊的卡榫固定,拆卸時比較容易造成損壞

採用五顆福斯特長江18650 2200mAh鋰電池並聯(有三種顏色的皮,粉紅為2600mAh,圖片中綠色為2200mAh,藍色為2000mAh),照理說總容量應為11000mAh,比外盒標示的10400mAh略大

電池組與電路板間的連接線路較細,較易影響大電流傳輸,另外可以在電路板上看到日期為20140224,表示是最近才改出來的第二版電路

電池間點焊的鎳片較單薄,此為正極鎳片

鎳片除了較細,與電池間點焊連接的焊點數量及品質也不足,此為負極鎳片

電量顯示的四顆LED間有加上黑色海綿,避免發光時影響彼此,黏貼的位置不算是很準

紅框為新鼎NTMP2012系列行動電源整合MCU,將充電、LED指示電量檢測、升壓放電合為一體,其特點為使用HT8單晶片架構、可用於同步整流升降壓模組的兩組互補輸出PWM、高轉換效率、多重保護機制、低待機電流(避免行動電源內耗放電)
綠框為單節鋰電保護IC(富晶DW01)+兩顆MOSFET(8205A),避免鋰電發生過充、過放、過電流,當偵測到上述異常時,將會切斷鋰電池的輸出

藍框為FDS9926A雙N通道MOSFET(上)及4953A雙P通道MOSFET(下),經NTMP2012控制構成同步整流升降壓模組,對電池進行充電或是把電池電能升壓後供應給USB 5V輸出

實際測試0.5A/1A/1.5A/2A輸出下實際放電mAh及可用Wh比例,充電時最大充電電流為1.5A

可以看到0.5A部份超過了100%的可用比例,是因為這裡是以標示的10400mAh/38.48Wh來計算,若是使用實際的電池容量11000mAh/40.7Wh來看,則0.5A為99%、1A為93%、1.5A為83%
另外看到2A部份,其比例差異過大,可用Wh僅有60%(若是以實際電量計算則更低),表示在2A放電時無法發揮其全部效能

以下為電壓電流圖表(紅線為電流,藍線為電壓)

0.5A

1A

1.5A

2A

從圖表可以看到輸出電壓頻繁的在5.025V~5.225V間跳動,1A的圖表看起來較平緩的原因是每格0.3V,單位較大,而其他為每格0.05V,使曲線跳動較明顯

1A輸出漣波,其Vpp值為324mV,幅度相當大

當進行兩次2A輸出後,發現到背面靠近其中一個USB輸出埠底部的塑膠外殼,疑似因為受熱而發生凹陷變形的現象

從外殼裡面看,也有看到該部位塑膠疑似受熱而產生變形的現象

因為平面度改變而使反光光澤有所變化

比對電路板的位置,受熱變形之處上方剛好就是其中一顆MOSFET與輸出濾波電容

結論:
雖然在0.5A/1A有不錯的Wh可用率,但是其輸出電壓在測試過程中有明顯規律上下變動,漣波Vpp值也較大,輸出品質不佳,而在2A輸出其可用率僅剩六成,加上測試兩次連續2A輸出後發生了疑似因為內部元件過熱而導致外殼受熱變形,看來新改版的電路板在連續2A輸出下可能有較高的發熱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楼主:
實際針對內部五顆並聯的福斯特長江電池進行1A放電測試,截止電壓為3.0V,可放出12440mAh/44.22Wh的電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實際針對內部五顆並聯的福斯特長江電池進行1A放電測試,截止電壓為3.0V,可放出12440mAh/44.22Wh的電能

透過升壓電路輸出2安培話
電池端應該約3安培放電
感覺升壓電路,輸出能力不足
導致產生大量的熱能與效率下降

電池容量應該是非常足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過升壓電路輸出2安培話
電池端應該約3安培放電
感覺升壓電路,輸出能力不足

應該是,因為改用2A放電,容量只有降低一點點

网友:
這個的舊版本還有在賣,估計是清貨吧,狼大這個是新版本改用了同步整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