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風扇啟動電容代替問題

楼主(2014-03-22):
電風扇的啟動電容故障,規格如下
廠牌: CHEN-LANE
型號: BTI
容量: 3.5uF +10% -5% 250V AC

去電子材料行購買,找不到相同容量的,但有 3uF 與 4uF 的啟動電容,請問可以代用嗎,
如果可以代用,用哪種容量代用比較好。

网友:
之前家裡吊扇也是啟動電容壞了
規格也是 3.5uF +10% -5% 250V AC
找了不下時間的材料行都只有3uF 與 4uF的
後來直接用3uF 好像還滿正常的

网友:
那顆電容應該是移相用的電容吧!?
用3UF的電容,容值變小的話電流會不會不小?

网友:
建議用4uf的

楼主:
已到電子材料行購買3u的電容裝上,電風扇已經恢復正常,至於原廠的規格3.5u,外觀已經膨脹變型,
我有拆開另一台不同廠牌的電風扇,它是使用3u電容,。

有人可以告訴我,電風扇的啟動電容是如何計算,是依照轉速不同,選擇不同的容量,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
我曾經從壞電視主機板上靠高壓那邊,拆下一個一節指頭大的,管他三七二十一,換上去電扇就活得像一尾活龍。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到電子材料行購買3u的電容裝上,電風扇已經恢復正常,至於原廠的規格3.5u,外觀已經膨脹變型,
我有拆開 ...

電容量我不會計算
確定的是
電容量越大,馬達轉起來越有力
相對的電流也越大,馬達也越容易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