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V-E NEC USB3 Pci-e問題

楼主(2014-03-22):
我有一塊A8V-E一直都工作得好好的,最近看到USB3規格,就買了一塊NEC USB3卡,結果插上去完全抓不到,這塊USB3沒問題,因為移到別部電腦都正常抓得到,不知各位有沒有遇過這個問題。
有想過是否IRQ的問題...?

网友:
PCI-E 1x介面的吧?

有要額外差大四針電源插頭嗎?

楼主:
對,四針電源插頭有插...就是沒法出現不明裝置,讓你裝驅動程式...

网友:
BIOS設定有Enable?。

网友:
可以去BIOS設定看看~~

楼主:
這是插卡,不是內建USB...

网友:
假如可以的話~~換到另一台電腦上試試看....

檢查一下大四針插頭焊接處沒問題...

楼主:
別的電腦都抓得到,也可以正常安裝...
不知各位大大有沒有A8v_E的使用經驗...是有人說是NEC USB3的相容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別的電腦都抓得到,也可以正常安裝...
不知各位大大有沒有A8v_E的使用經驗...是有人說是NEC USB3的相容問題 ...

那就退掉吧~~要檢查BIOS設定情況

感覺很奇怪,為何就這張板偵測不到呢...

楼主:
謝謝大家。
基本上這片卡沒問題(別的電腦都正常抓到),其次沒多少錢一來一往...太麻煩了...留下來以後再說...
華碩A8V-E聽說賣得還不錯,使用的人應該不少,才想上來問個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
基本上這片卡沒問題(別的電腦都正常抓到),其次沒多少錢一來一往...太麻煩了...留下來以後再說. ...

你兩個插槽都無效啊?~~PCI-E 1X

网友:
請試著更新你電腦主機板的驅動程式

网友:
沒人推薦看一下開機那串設備偵測文字?

网友:
還是有接觸不良的問題?
因為用久了之後,插槽的金少指多少都有氧化的情形。

以上純屬猜測~~

网友:
我個人感覺, 很多人安裝作業系統, 最容易遺忘晶片組驅動程式, 有時因為沒有安裝也會導致界面卡溝通不良
還有一種所謂的萬用驅動程式, 也不一定是ok的

网友:
同樣是NEC [其實就是瑞薩公司的]  要抓對驅動程式才有效  可以去抓看看USB3.0是哪一家生產的 或是找一堆USB3.0的驅動看看...我也是找了幾個驅動之後才知道  建議多抓幾個吧

网友:
NEC USB3的相容問題+1,
現用asus 5q 插上usb3.0 就無法正常開機,目前沒裝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