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D充電電鑽3.6V電池可以換池芯嗎?

楼主(2014-03-22):
請問站上的高手, 有沒有自行拆開過Black&Decker充電工具,3.6V 鎳鎘電池( Versapak VP100)來換池芯呢?

Battery

Battery

因為在台灣已經買不到這種原廠電池了,只能看看有沒有人可以提供如何拆的資訊,自行購買鎳鎘電池來換.
不知道是從屁股黑色塑膠拆呢? 還是從頂部的部分來下手? 整個圓筒是金屬,只有頂部和屁股是塑膠.
附上一張頂部近照.
請大家幫忙,謝謝.

网友:
P1000568  P1000567  P1000566

我用破壞法拆成這樣.放棄.壞了.

我覺得有難度.
要把塑膠套往後退出.(我是用斜口鉗破壞)(有凹槽卡住).
剪掉負極連接片.
由後頂出(難度?)
後凹槽緊度不知.
前有往內旋壓扣著.

网友A:
P2.
拆1顆.頂2顆(用香檳鎚+鐵桿)

表面糊狀物.
應該是紙被電解液糊掉. P1000569

网友:
引用 网友A:
P2.
拆1顆.頂2顆(用香檳鎚+鐵桿)

大大的這個電池組看來應該是時間久遠, 內部都已經嚴重漏液鏽蝕卡死了,
前端的應該是緊配壓扣著, 要打開取出裡面的電池真的難啊~~

網上看到的幾個修改方式都是從側邊切開管子換裝鋰電...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 ... -upgrade-to-Li-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TWY9ywlapY

网友:
我直接焊一個18650鋰電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2.
拆1顆.頂2顆(用香檳鎚+鐵桿)

lowjmin大大您好:

您把問題提出來....不要急著馬上就會有"答案跑出來".....
(不到3個小時...就用暴力破壞電池....太可惜了!!!)

等個1~2天...一定會有令您意想不到的答案.....
(如lazy104大大所提供的影音檔...就非常的棒)

現在要補救的方法....簡單一點的話......
就是拆開充電工具...從正負極焊接一個18650的電池盒(1顆裝的)
(線焊長一點...可以拉出來換裝電池)...

老灰狼...黑白舞的方法....提供給您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wjmin大大您好:

您把問題提出來....不要急著馬上就會有"答案跑出來".....

2個月前就拆了(P1)當時沒照相.
當時沒想到GOOGLE一下.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看起來似乎只有切開管子,再焊上18650電池座的的方式,可能是比較好的解決方案.
但衍生出的問題是
1.可以用甚麼比較易取得的工具來漂亮的切開鐵管,保持形狀?
2.如果可以順利像youtube上老外,將18650電池,順利將電池置入加工後的管子內,那原來B&D使用的充電器,是否要修改,才能用來當18650的充電器? 充電器的DC adapter, output規格是3.9V 420mA.
3.電池使用在B&D充電式電鑽的工具上,一次用兩顆電池,改18650後是否推得動,鑽孔依然夠力?                                         4.那個18650是要用純電池?還是加保護板的18650電池呢?
附上充電器照,以供參考. 謝謝各位高手的寶貴資訊.

charger

charger

Ad

Ad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看起來似乎只有切開管子,再焊上18650電池座的的方式,可能是比較好的解決方案.
但衍生出的問 ...

可以的話....把全部東西都拍照...電鑽與電池.....
表達的越詳細....才會有更多方法....提供給您...
要找到好的答案......要先有好的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50062-1-1.html

楼主:
補充電鑽圖片, Model name:VP820, TYPE1;7.2 V DC; 350/700 RPM, 電池:Model name:VP100; TYPE2; 3.6 V DC;種類:鎳鎘電池(圖片請參考原始發帖)正面

drill1

drill1

反面

drill2

drill2

規格

spec

spec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電鑽圖片, Model name:VP820, TYPE1;7.2 V DC; 350/700 RPM, 電池:Model name:VP100; TYPE2; 3.6 V DC; ...

露天拍賣直接搜尋"動力型 鋰電池"
買個兩顆,直接塞入替換即可
這類型的電池都是不含保護版的
而且你的工具是兩隻條狀電池
你想加"保護板"都有困難
至於電池的充電,建議你另外搜尋"降壓模組"找有CC CV功能的
例如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273201554
電流可調(5A), 降壓(5V-32V 0.8-30V), 降壓模組, 鋰鐵電池或鋰電池充電
看你是要買兩個,把電池分開各自充電,還是並聯一起充電 (建議並聯充電)

网友:
我在第5樓說了,我直接焊18650上去。我一把小軍刀鋸,電池早就壞了
,我就換鋰電18650,好多年了,只是這種雖方便,力道是差一些,
請注意,為了充電方便,電池連接端我放裡面,正負靠外面,沒電用
充電機夾子,夾上去充。

反正自己用的,外觀無所謂,只切了一段冷媒保溫管鴨上去。
換鋰電好處是,放多久都沒關係,要用都有電。

楼主:
感謝各位分享的想法和資訊,到電池真的壽命耗盡時,再來試一試. 另外有一個想法,再請各位指教一下,如果放棄電池式的使用方式,將電鑽改為有線式的方式使用,做個DC供應器的插頭嵌在握把上,應該不難.但是直流電源供應器,不知道該買那一種規格?
7.5V, 9V?
輸出電流應該是多少才夠力呢? 現成的好像可以買到 7.5 V 1A的直流,會不會推不動呢?
網路上的資訊查了一查,好像瞬間電流是會因為負載而改變,而機器說明書本身都沒有提供電流資訊,是不是趁電池還可用時,用三用電表串上去量一下,不過電表最大值只能到20A, 瞬間電流會超過20A嗎?

請各位指教一下,謝謝.

网友:
18650 鋰電一個3.7V,只差0.1V,沒啥影響,而且容量更足,體積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分享的想法和資訊,到電池真的壽命耗盡時,再來試一試. 另外有一個想法,再請各位指教一下,如果放棄電 ...

爆米花大大改了一個類似的產品, 參考看看囉~~

http://bbs.pigoo.com/thread-50426-1-1.html

楼主:
謝謝大家提供解決方案,跟著大家提供的資訊,找到了一些的有用的相關資訊,也順便提供給其他想自己動手修改電動工具電池方式的參考:1.充電式電動工具電池修改使用鋰電池的方式:
  參考連結: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Cordless-Drill-Battery-Maintenance/
2.將原充電式電動工具修改成連結直流變壓器:
  參考連結: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Cordless-Drill-Repair-Add-a-Cord/

因為電池還可以充放,所以等到電池受終正寢時,再來試試以上方式;不過如果要切割電池圓筒,看網站上所述,似乎需要Dremel的工具切割才能辦到.

网友:
這幾天把塵封已久的電動起子,改裝好了。

使用上超方便,沒電時,步驟跟換一般電池一樣方便。

PO上來給大家參考一下:

製作重點:
1.使用手提砂輪機切割,要小心安全。

2.18650電池盒邊角要稍微磨一下放入起子才不會卡住。
    將電源十一極焊接好,正極焊接方法可用較長螺絲起
    子由內往外將鐵殼中心,正極圈頂出後較好焊接。

3.最後用熱溶膠把電池盒固定好。

4.電池盒尾端用報廢手電筒後塞,裝飾用。

5.收工

网友:
我的也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