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電電池顯示"未充電"

楼主(2014-03-22):
最近遇到一個問題
好幾台了
客人拿筆電來換完顯晶回去後都反應電源不充電
系統的狀態上有插上電池,也有顯示電量剩多少%...但就是顯示"未充電"
完全找不到頭緒,換個顯晶跟電池不充電有關係嗎???
筆電使用一段時間了很正常,客人沒反應有問題
只反應不能充電而己,有一個客人還自己買新電池來裝也是一樣
頭大中~~
不知道有沒有人遇到這問題
麻煩解答一下
謝謝~

网友:
DELl ? SONY ?HP ?識別IC的關西

网友:
補個廠牌型號待查。
關機情況下充電燈有亮充機制算正常。
開機後windows畫面看到未充電,應該是充電保護電池機制。
有的充電95%上後就會關閉充電功能低於95%才會開始充電。
(以上自行參考一下)

网友:
我們需確定系統有沒有辯認到 AC 電源~如果沒有的話有可能是EC對於AC偵測的問題,可能如 2F提的 adapter ID問題~需確認 power management裏,AC/Battery是有正確被系統得知(reported by ACPI AD/Battery devices)
如果有偵測到AC and Battery的話,需注意不是插上才會充電~有可能需放電到一定程度~EC的充電機制才會啟動~跟Battery life有關~如3F所說~
如這些都正確時,注意有些機器是可以強制停止電池的充電的機制的~
如圖~這是我的 dell V-130~按  Fn+F2 可以關掉充電機制~因為一般時後都插著AC在用~所以可以停用它~以免電池老化~
這也是2F在問的,是什麼廠牌~不同廠牌會不同~

報告完畢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我再充補說明一下
以最近修理到的機子我拿二台來做舉例
一台是HP的V3000
一台是ACER的5920G
都是換顯晶而己...5920G還是獨立顯卡的
主機板都沒有動過
但有一點不同的是
這二台出廠系統分別都是VISTA...
他們都是後續拿回去使用後自行灌WIN7才有這種情況發生
是安裝WIN7的關係嗎??
5920G的這位客人還有拍照來給我看...

网友:
1. go to control pannel
2. click on power options
3.left hand side click on 4th or 5th point which says " Choose when to turn off the display"
4. bottom left click on " Change advance power setting"
5.click on "Energy management" tab(mine is lenovo so the second tab next to "Advance Settings" says "Lenovo Energy Management"
6. in the middle click on "Energy management Tab"
7. Bottom Right is a circular icon move ur mouse over it which says"Click to change power scheme" Click on it
8. Finally click on "optimize for battery runtime" click apply and then on OK and ur problem is finally sorted.

8。最後點擊“優化的電池運行時間”

資料來源:http://www.sevenforums.com/hardw ... d-not-charging.html

网友:
建議他從裝 vista 試看看吧~記得所有的原廠程式都上裝上來測試比較準

你的圖上看來,那個AC是存在的~如果是原來的電池,有一種情形是不會充電~就是電池老化~
然後沒經過校正,造成EC report 的 Design Capacity 遠大於 Last full charge Capacity
這種狀況如果像你圖所說到了28%了,還沒開始充電,就算校正後,電池容量也變小太多~電池快掛了~
可能性二~BIOS 過於老舊~造成bios report 給 OS 的acpi code沒寫好,就出問題了~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但不大~

以上論點都是由軟體思考~假設硬體是沒問題的~

网友:
小弟之前有遇過
重裝驅動,就可以充電了
給你參考

网友:
單純電池故障吧,這麼久的電腦,
就算可以充電也沒蓄電能力了

网友:
在下使用DELL的筆電,WIN7有選項可以停止對電池充電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