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NV-168TBS洗衣機~~過電但操作面板沒反應也不會動作

楼主(2014-03-22):
只有電插上去~~按開電~~逼一聲!....然後操作面板沒亮燈也沒動作按~~開跟關都沒反應了

楼主:
求各位大大~~~多多指點

网友:
版規說...
沒圖沒真相...
而且您似乎還沒動手拆修...
此症狀一般回答:均通稱為電腦板掛了...
您可以電話洽詢國際牌各地服務站

网友:
電路板掛了+1 ,拆開來看看有沒有爆電容

楼主:
我有拆但沒看到所謂電容爆...這麼說背後後面的板子有可能~~因為當重新插電..逼一聲後面好像有搭一聲

网友:
那應該是繼電器的聲音~或是進水馬達?
把圖丟上來才能夠讓大家幫你解決問題~

网友:
溫馨提醒: 煩請大大發文提問時一併貼上相關圖片, 這樣熱心的前輩們比較好分析抓藥, 不然一切都是隔空猜想

网友:
曾經遇過一台國際變頻,NA-13BXX(忘了),電腦板原廠報3XXX
狀況是啟動按鍵沒反應,一開始碰到想說是開關(暗自竊笑),跟客人說要回去查修
結果按鍵、電容都正常(無言兼冒汗),想說來個補焊+點接點復活劑,接下來就看天意了
隔天去,果然是平時沒燒香,當場傻在那......
後來東摸摸西摸摸,發現按著脫水鍵約5秒+啟動(它竟然動了),大概是祖先有保佑巴
測試幾次後,發現還可以,趕快趁祖先還沒失靈前,收個車馬費閃人~
不知道有沒有幫助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經查修~~控制面板長期跑水氣進去...短路燒毀..去服務站買同機型控制面板更換~~完修!!感恩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