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onic mm1805x 調音臺

楼主(2014-03-22):
小弟的朋友送一臺phonic的調音臺
可是沒有電源,也不知道要用多大的電壓

請問那位大大有這台調音臺,可般我切認一下電壓

感謝

网友A:
Phonic原廠型號PY353-002
http://www.aselabs.com/shopping. ... ont=1&region=GB
這是純粹的變壓器,輸出16.8V*2  1A 交流
如果不用訂作品,或許可先用15-0-15 1A變壓器試試看
至於要如何連接,可能要拆機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onic原廠型號PY353-002
http://www.aselabs.com/shopping.php?pid=781177845&sfront=1&region=GB
這是純 ...

是AC兩路16.8V 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AC兩路16.8V 嗎?

我只知道它的PIN是3P的,如果依照其標示來看應該是16.8-0-16.8兩組AC,中心抽頭
詳細狀況要拆主機來看電源的電路架構

网友A:
補張這顆變壓器的實體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補張這顆變壓器的實體圖

OK
明天在找看看有沒有15-015的變壓器

楼主:
目前用13v~ac測試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