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筆記本用一條2G RAM機不著

楼主(2014-03-22):
東芝L30 有二條槽裝RAM,最大支援667 2G,單獨裝一條800 2G,但機開不著,裝2G和667 1G或只裝一條1G可以著機,不明白為何會這樣
請各大大指教

网友A:
你去查過官網嗎? 上面就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查過官網嗎? 上面就有答案.

若主板不支援800頻率ram,為何用800 2G和667 1G WINDOW顯示用到2G RAM

网友:
  "TOSHIBA Satellite L30 /Satellite Pro L30 SeriesUser's Manual" 37及48頁所示, 記憶體最多僅能插 DDRII-533MHz 1024MB(1GB) 兩條共 2GB.

  規格異動另當別論. 供參考, 請指教.

网友:
也有可能是單雙面ram,bank數問題。

网友:
會不會是記憶體壞掉

网友:
算相容性問題吧~你那個等級,那時後的NB應該都會有這種況狀超多~
1. Intel memory reference code 不支持你那個800M 的晶片設定
2. Intel code 新板有支持~但  Toshiba沒更新進BIOS
3. BIOS 太舊,intel/Toshiba都有支持~但你的BIOS太舊~

軟體觀點...如碰到東西是壞的是另一翻論點

网友:
這牽扯到記憶體相容顆粒 與筆記本主機板原廠設計上的相容記憶體(例如533~667 但是你裝800 可能會因為800的記憶體本身原廠設計關西無法降頻533 因此會讀不到 會無法開機) 如你加上另一隻記憶體會因為設計主機上原理自動會記憶體降頻   不知這樣解釋你理解嗎@@

楼主:
那條2G RAM應沒事,因試另一部NB裝一條沒事

网友:
用cpu-z之類的軟體去看看ram裡的spd訊息或許會有答案

有可能該條ddr2 800只有800的spd,没667或533的spd
所以混插667的ram時,系統用667的spd速度來啟動

在某些spd壞掉的ram上面,是可以用另一條好的ram來帶起來的

网友:
256MB DDR2 533 expandable to 2GB (1 slot used, 1 slot free)
主機板只支援到2G,單通道2G應該不行。(建議你搭配2條1GB就應該就可以)
PS:(不一定對自行參考)

网友:
很可能是單雙面模組的問題~~

記憶體模組上頭使用的DRAM容量不同,容量高的
單面八顆即可,容量低的顆粒是雙面八顆~

支援DDR2-667的系統遇到DDR2-800模組會降頻
跑667MHZ,並不會因此造成無法開機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