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HILIPS小喇叭維修AC改為USB取電

楼主(2014-03-23):
朋友有對小喇叭壞左,比我玩下,
測試後發現 9V變壓器壞左冇輸出,
咁就直接改做DC 5V用USB取電會比較方便

网友:
沒有圖片嗎?
有一種是18V中心抽頭變壓器,輸出總共有3條電線,火線+中性線=9V,火線+火線=18V
AC 9V經過橋式整流後=DC 12.72V
用DC 5V來供電可能太小了,且電流也可能不夠

网友A:
原用9V/400mA變壓器
如改用5V/1A的USB電源應該是還好,聲音會稍許變小而已
話說這種小功率POWER AMP IC供電的RANGE算蠻大的
我印象裡面+5V~+12V供電都還OK
但如果散熱沒做好,供給高電壓就很容易燒IC
之前碰過好幾個喇叭都是這樣死的

网友B:
聽流行樂 低音BASS打一下(破音) 你這5V就不夠用了
所以如 3# 說聲音變小

將來如果受不了聲音變小
找原規格變壓器AC9V 時
建議順便補強一處理下散熱

网友:
供應9伏特比較恰當,後極IC應該是tda2025
可以用5V供應是可以的,輸出功率應該只有0.5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聽流行樂 低音BASS打一下(破音) 你這5V就不夠用了
所以如 2# 說聲音變小

明白,謝謝教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用9V/400mA變壓器
如改用5V/1A的USB電源應該是還好,聲音會稍許變小而已
話說這種小功率POWER AMP IC供電 ...

聽真D,真的有點(破音)

网友B:
還有.. 那顆IC接地PIN腳(中間4PINs) 因為設計用來導熱
因此長期處於高熱下  接地PIN腳與PAD上的焊錫  久了容易崩裂 ( 原因請搜尋網路 IMC )
崩裂的焊錫導熱變差  易造成散熱不良 使IC燒毀
因此 補強散熱可以延長 PAD上的焊錫 使用壽命

有機會再拆撿時 可以考慮 接地PIN腳與PAD上 捕焊新錫
或是 吸除舊錫 再略略刀刮一下PIN腳上舊錫   最後捕焊新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 那顆IC接地PIN腳(中間4PINs) 因為設計用來導熱
因此長期處於高熱下  接地PIN腳與PAD上的焊錫  久了 ...

下次可能淘塊5V D功放玩下

网友:
掏個升壓版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可能淘塊5V D功放玩下

可以試試看這種(這是台灣網站,淘寶也有賣,或去鴨寮街找---您應該是香港朋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154537148
D類功放,3W*2,吃5V電壓,可用USB供電
D類功放之音質比起一般小IC OTL電路好很多
不過所需電流量較大,至少要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