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教一個問題,是關於測試輸入端之保護
火..

楼主(2014-03-23):
其實我的問題是來自簡易晶體測試器測試那算文章,如何才能加裝輸入保護電路,又不影響測試~
從那算文章發現,如果測試電容,如又忘記放電,是有可能擊穿IC內部的~
目前我只想到,利用3組變阻器 + SSR,每一組串接這2個元件,然後並聯至端點來完成保謢~
請問還有別的做法嗎?
還有請問以這種方式,元件的選i擇~端點電壓理論上不能超過有可能有2種設計,如DCA 75的話,是不能超過9v的,另一規格應就是 5V~那應該可以選擇超過12V就作用的吧~會不會太小?
還有一個問題,SSR應該也是半導體元件,是不是也要考率被放電擊穿的問題?耐壓與耐流應如何選擇?成本應該是一個考慮的因素~

网友:
之前也有跟ciko版大詢問過類似的問題, 若是單指那台簡易晶體測試器, 經版大回覆並思考後得到的認知是"單純的追加零件保護很難", 最大的難關但是卡在"測試程式已寫定", 外加零件會容易讓程式誤判, 畢竟這個測試器就是拿來測量RLC及二極體之類最基本元件.

若可以重新寫定程式, 我相信防擊穿的方式就變得很多; 單純外掛零件像是mov或類似ESD-array之類, 若是增加防護電路如大大的SSR做法或延遲隔離也許也可行; 只要程式編寫時能夠閃開這些"蓄意干擾"即可.

當然任何元件都有其承受規格, 成本一定是其中考量之一, 使用範圍與欲保護的條件應該是考慮的主體.
一個不是很適切的例子, 我使用的fluke手持電錶探針就標明了600Vmax, 超過了就不在防護範圍了吧.

网友:
JOJOLING大:
   記得一般半導體IC 輸入都會搭配 ESD保護,還有有些儀器的OP輸入都有兩支二極體反向並聯做為輸入保護,電壓太高(忘了放電)燒掉應該很難避免吧!! 若是在MCU前面增加一級OP作為緩衝(當萬一的砲灰)或許也是一種方法...

楼主:
我會提這個問題是有考量到那個測試儀器~
它的晶體測試,其實是有完整程式的,就算沒有,那些程式其實很簡單~
只要把電路圖畫出~重新coding那個,其實是很快的~
因為只需跟據原來數據移值到不同hardware..目前應該只有那個graphics LCM吧~問題不太大~
另一部份它是把 ESR 測試整合進去,其實完整流程在幾篇裏有提及~
問題都不算太大~對於善於軟體coding的來說~
坦白說我是有點打算把那個重新移值一遍~

那3個測試點加上一級緩衝不一定是好方法,因為那3隻腳有可能是雙向的~我會想以旁路的方式解決它~平常用一個旁路水尼電阻呢?還是變阻器比較好?
如果它需要實作 curve tracer的話,我看了一下,只需在並上一組可調電壓,AVR可用PWM系列(ATmega328p)再加上約2顆電組去計算出每點VI的值~連接電腦的話,可以用現有的AVR RS232完成或改成USB interface的~當然用RS232 成本最低~
zener 5v-9v 可以修改電路,可能也可以很簡單完成~
簡單的說把這台改成這樣後,只要電路能模擬測試的話,任一種晶體應該都能測~
整個功能會非常接近 DCA 75..

楼主:
分析結果出爐了~

依據Eson拍的照片~

再與原設計圖以及原程式參考~

綠色圈圈是從程式猜測~因為PCB的圖片看不到這塊,但是有量測電池的功能(剛發現,應該是PC5,不是PC3~圖就不改了)~
紅色圈圈目前是從PCB這面看不到的資訊,還有12864裏用的控制晶片目前也無法由照片得知~只能暫時猜測是ST7920內建簡體字型~

原程式是由版友資訊提供
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articles/AVR_Transistortester

目前此程式支援的元件~前幾篇假設錯誤~修正為整專案程式包含現有所有功能~

由程式得知,這塊版子應該沒有動這些信號的設計~應該,如果上述那張手搞問題查出來的話~

從照片及相關得知,我是用 mega328_strip_grid_dogm 從新建立,先改成 mega328p_strip_grid_dogm

準備編譯~利用Atmel所提供的 Atmel Studio 6.2 (avr-gcc included)~

編譯完成

該出現的都出現了~

結尾:
程式可能需針對這顆LCM 12864調整小小的修改一下,原程式沒支援這麼大,但應可顯示~

該來淘寶shopping 一塊裸板及 USBasp 下載器了~

网友:
如果要簡單避免元件帶有殘餘電荷,應可考慮用外掛方式裝一四路RELAY,COM接三組測試PIN,NC接點接一電阻網路,NO接點接到測試器,接上元件時元件殘餘電荷經由COM-NC接點透過電阻網路放電,當按下測試鍵時激磁RELAY(切至COM-NO)+啟動電路,電路關閉後RELAY變回無激磁狀態COM-NC接點導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析結果出爐了~

依據Eson拍的照片~

jojoling大大您好:

需要小弟提供一台簡易晶體測試器....給您拆機測試嗎???....

只不過我沒有...USBasp 下載器(這個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jojoling大大您好:

需要小弟提供一台簡易晶體測試器....給您拆機測試嗎???....

那我就不客氣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析結果出爐了~

依據Eson拍的照片~

jojoling大:
   原設計圖 LCM2X16 這不是 12864喔!! 他們使用的腳位 電壓都不相同 假如 1602LCM 使用 10KVR就可以了,12864 就不一定了,有的內建偏壓只要跳線就可以,有的就需要給負壓,還有的12864 接腳模式不相同(不過這三種 LCM我都有,我寄給你!) 背光 12864 有 冷陰管背光我把它改成 LED背光. 若需要 320*240 我手上也有一個. 我不知道你說的"裸板"是瞎咪? 零件除了 ATMEGA8之外我應該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jojoling大:
   原設計圖 LCM2X16 這不是 12864喔!! 他們使用的腳位 電壓都不相同 假如 1602LCM 使用 10K ...

裸板是說~~現在做這個的,沒外殼,只有裸體戰士的板子~在團購那算有提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323329572

還有你提及的問題,對於軟體來說,都不是太大的問題~你有注意到嗎?我畫的草圖,大部份的電源電路都不是我care的~我只在乎所有的信號線~~~這些是程式在需要知道並控制的~
還有你給我也沒有用啊~因為~~還是不知那台晶體測試儀LCM正確的是那一個controller~~那個決定程式要怎麼寫~應該需要寫些code來測試判斷~
還不需要拿鉻鐵啦~~~要拿等程式都搞定~要改機的時後,再裝SSR or 繼電器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就不客氣了 ^^

jojoling大大您好:

這台晶體測試器....目前對岸賣家嚴重缺貨......
我還欠痞酷的大大們三十幾台........
我先拿我買的這一台....給您拆機測試看看......
看到您所貼的文章(雖然我已看不懂了).....但是我相信您辦得到的!!!....
只希望您能在修改成功後....貼文提供大家如何修改.....
讓這台簡易晶體測試器.... 能夠媲美DCA 75....
讓痞酷內有買這台機器的人(150人左右)....能夠擁有更好的測試器....
台灣之光....就靠您了!!!....麻煩您多費心了!!!....謝謝您.....

PS: 已收到您的資料....明天會撥空寄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jojoling大大您好:

這台晶體測試器....目前對岸賣家嚴重缺貨......

你言重了~沒那麼偉大啦~
原程式作者其實就都做完了~
我只是覺得,這台萬用機,這麼好用~如果測電容一不小心就會打壞IC是一個很麻煩的事~
我只是拿別人做好的東西再小改改而以~

目前我的想法:
1. 我不打算為了中文或面版而去修改原設計者的程式~改UI其實挺累人的~到時看阿乾要不要來增加元件圖進去(我算計他....)~
2.會先從保護輸入端解決
3.針對把會發生誤測的元件,增加到程式內部的判斷
4.針對DCA75能測的,試著看能不能加進去~
5. zener 增加到8V的,還在考慮要不要做,因為目前ATmega328p好像沒有太多腳能用了~
6.其實還能改更省電的設定,如把zener 2.5v 跟 LCM 加電源控制,這樣應該能省多少電~不過這些都需要增加一隻控制信號~
7.  curve tracer 理論上是可以做到~因為它只要調理BJT 的Vb/Vc電壓,可轉換成 Ib與Ic~及可得到V-I圖,不過它需要額外的設計把資料傳出~打算放到 low low low priority去~
    在這個設計裏~TXD/RXD都被拿去被 LCM 用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言重了~沒那麼偉大啦~
原程式作者其實就都做完了~
我只是覺得,這台萬用機,這麼好用~如果測電容一不小 ...

jojoling大大您好:

我本身也是學電子的....早些年也曾將小教授微處理機的程式.....修改成自己想要的模式.....
(所以我大概能體會您的心情!!!.....追求完美境界)

我已離開電子界二幾十年了(現在當黑手A).....您所寫的那幾點....現在看來都似懂非懂了!!!
希望您能利用您的專長.....為大家盡一點心力!!!...在這先幫大家謝謝您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jojoling大大您好:

這台晶體測試器....目前對岸賣家嚴重缺貨......

希望完成時能反銷回對岸, 成為真正的台灣之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完成時能反銷回對岸, 成為真正的台灣之光~

moripi你想太多了~~
台灣成本不符合銷售~
其實TB不是只有這一台用這一個軟體~
我列一些,只是這一台因為有外殼,又剛好被板友照中~

ATmega8板
就是所謂的M8板,也是第一代,因為容量比較少吧~有些功能被拿掉~或是某些功能那位作者還沒修正~
ATmega168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5468665383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661482826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0861768858
ATmega328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810980071

全部都是同一個軟體改改圖弄出來的~
原始程式可支援非常多顆 MCU 及 面板

程式裏的設定檔描述都有提到~
# Select your Part-No. for avrdude :
# atmega8  : m8
# atmega168: m168 or m168p
# atmega328: m328 or m328p
# atmega1280: m1280        // see config.h for different port setting
# atmega2560: m2560        // see config.h for different port setting

我貼的圖裏,裏面就是確定實作出來的

這個原設計者是佛心來的~
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articles/AVR-Transistortester
接手的另一位
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articles/AVR_Transistortester
如果有弄出來,也沒必要回銷,因為整個程式的所有權是第一位,他無私的提供給大家在沒商業行為上的使用~

感謝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moripi你想太多了~~
台灣成本不符合銷售~
其實TB不是只有這一台用這一個軟體~

呵呵, 我知道以台灣目前情況已不符成本了~
只是對於像 jojoling 這樣無私的大大, 當然要多多給予鼓勵及支持的~

話說剛才看到團購那台, 3/25又出無外殼新版了
2014-3-25 無外殼第二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言重了~沒那麼偉大啦~
原程式作者其實就都做完了~
我只是覺得,這台萬用機,這麼好用~如果測電容一不小 ...

jojoling大:
    拿烙鐵我在行,寫程式就不行了!!零件我到是有不少!! 以前有一些測試機台用的 小繼電器(REED RELAY)要翻翻看了...作 CASE 我不如 ARTHUR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jojoling大:
    拿烙鐵我在行,寫程式就不行了!!零件我到是有不少!! 以前有一些測試機台用的 小繼電器(RE ...

來~~~~~不及了~
我剛訂了一個4路 5V的了~哈哈~這種對我方便,給個信號就自動搞定~
這個我用起來比較簡單雖然很大顆~可是~控制起來一樣就好~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jojoling大大您好:

這台晶體測試器....目前對岸賣家嚴重缺貨......

arthur0518兄,寄出了嗎?
我也在台北,我和jojoling兄約個時間,
我的給他玩啦!

楼主:
感謝fatzeros ,那我就找你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arthur0518兄,寄出了嗎?
我也在台北,我和jojoling兄約個時間,
我的給他玩啦! ...

大胖兄:~~我還沒寄出!!!....
剛剛與jojoling大大連絡上了.....
他就直接先找您拿(您倆上班的地點距離很近...)
那就麻煩您....跟jojoling大大聯絡....
等到對岸賣家到貨時...我再補寄一台給您!!!....謝謝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來~~~~~不及了~
我剛訂了一個4路 5V的了~哈哈~這種對我方便,給個信號就自動搞定~
這個我用起來比較簡單 ...

哈哈哈!!這下省事了!! 我一直認為繼電器這麼大作為控制輸出一定沒問題,但是控制輸入會不會因為 線圈的激磁而影響到輸入的"電性"? 除非 還沒測試的時候"激磁"作為保護輸入端,一但測試時候繼電器不激磁它就變成一個"接點"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這下省事了!! 我一直認為繼電器這麼大作為控制輸出一定沒問題,但是控制輸入會不會因為 線圈的激 ...

我覺得應是在未測試前及測試後皆不激磁,輸入端直接並聯放電電阻,此時輸入信號與IC內部接腳成斷路,開始測試時再激磁,再將放電電阻斷開,較有保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來~~~~~不及了~
我剛訂了一個4路 5V的了~哈哈~這種對我方便,給個信號就自動搞定~
這個我用起來比較簡單 ...

jojoling大:

   這個東西你看看是否實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覺得應是在未測試前及測試後皆不激磁,輸入端直接並聯放電電阻,此時輸入信號與IC內部接腳成斷路,開始測 ...

CIKO大:
  我沒有經驗,激磁會不會影響到輸入的訊號?  後來想想,去年底幫人家修的擴大機 AMP3300 輸入也是用繼電器,所以應該不會有干擾問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IKO大:
  我沒有經驗,激磁會不會影響到輸入的訊號?  後來想想,去年底幫人家修的擴大機 AMP3300 輸入也是 ...

在較小耗電產品上,一般多使用小激磁電流的繼電器(寬度約15mm),應如同你照片上的小型繼電器.ESR70測試儀輸入端就加有此放電用繼電器.

网友:
示波器及部份儀器內切換有時也是使用繼電器
所以只要繼電器接點沒有問題,應不會影響量測

楼主:
對我來說,是一個壞消息~
賣家把MCU鎖住了~需要拆掉上一個空的~
需要幫忙~拆掉它...

請問一下CIKO大 跟狼大~那些儀器,你們有印象放電繼電器有串連什麼嗎?還是直接到地?還是裝了一個突波吸收器?阻值很小的水泥電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我來說,是一個壞消息~
賣家把MCU鎖住了~需要拆掉上一個空的~
需要幫忙~拆掉它...

jojoling大大....該拆就拆....該換就換....

如果您無法拆下那顆MCU......那就拍個圖....
貼在"徵求啟事"區裡.....註明您的居住縣市區....
痞酷內...有很多高手....要拆焊那顆MCU....並非難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我來說,是一個壞消息~
賣家把MCU鎖住了~需要拆掉上一個空的~
需要幫忙~拆掉它...

有的繼電器是用來切換段位/檔位,就不會有阻抗的設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我來說,是一個壞消息~
賣家把MCU鎖住了~需要拆掉上一個空的~
需要幫忙~拆掉它...

我來吧!
只是又要麻煩jojoling兄一趟了!
對了,有準備一顆新的mcu嗎?
我手頭上沒有喔!

楼主:
昨天fatzeros還問我,要不要座~要拿一個給我,我還想~應該先不用...
想說他這樣問~他應該機斯頭也很多~弄不下來再跑一趟~

其實我剛在源達的熱風槍前站了好久~~我在想,要不要也弄一台回家~~可是好大台~~
剛好我大哥打電話來,我就問他說,你家有沒有放熱風槍~他說沒有,不過要用的話,他還在公司,帶回來~~
就這樣......又在源達買了一堆有沒有~~
又敗家了~~都選好一隻迷你型的熱風槍,有3個頭可以換~3799NTD....溫度好像也有450度說

目前進度~不打算把紅色解焊了~嫌麻煩可能又沒效果~
原因~
1.這個面板跟本就是清庫存的~板子拆下來,也不一定能分解面板~不小心軟排折到就麻煩了~
2.我睹賣家不敢改原設計,也沒必要~

PS: 賣家把MCU都 lock了,如果未來大家要改,一定要拆下來換~買了就算了,那後續那 30台呢? 可能要想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較小耗電產品上,一般多使用小激磁電流的繼電器(寬度約15mm),應如同你照片上的小型繼電器.ESR70測試儀輸 ...

對了,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可否請ciko老師向魚兄商討、詢問、探聽看看可否能把source code給我們,保證不作商業用途!
這樣開發起來,會快很多!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原本的mcu鎖了,那可能表示我們對原本的mcu作重新燒錄的難度會增高,
可能要使用高壓寫錄的方式了!

如果使用新的寫錄好的mcu換上,可能難度會比較低些吧!
只是要重淘些新的mcu過來了,本地買的好貴!

楼主:
fatzeros想到一塊去了...哈哈~
不過我不清楚高壓是不是真的能解決 fuse locked的問題~我看網路上是有提到這個,是 Freq /ISP_EN 這類的 fuse寫錯,所造成的問題,我不確定是不是真的可以 unlock保護的那個 fuse~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fatzeros還問我,要不要座~要拿一個給我,我還想~應該先不用...
想說他這樣問~他應該機斯頭也很多~弄不 ...

jojoling兄,自己拆下來,就省事啦!
對了,要轉接板的話,不要客氣喔!

另外,我沒記錯的話,軟排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
不好拆,沒經驗的人,不要輕易嘗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對了,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可否請ciko老師向魚兄商討、詢問、探聽看看可否能把source code給我們,保證 ...

source code在之前已與賣家討論過,答案是無法給予.(在如此競爭的環境,開發者一定會作適當保護).當然為達保護目的是需加修改程式並加入額外硬體,只是不知此芯片是否可如8051可直接線上重新燒錄新程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fatzeros還問我,要不要座~要拿一個給我,我還想~應該先不用...
想說他這樣問~他應該機斯頭也很多~弄不 ...

jojoling大大~~不好意思捏!!!

讓您....省小條.....開大條的!!!(3799NTD)
原本想說....大胖兄那裡....可以換MCU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fatzeros還問我,要不要座~要拿一個給我,我還想~應該先不用...
想說他這樣問~他應該機斯頭也很多~弄不 ...

JOJOLING大:
   我看板子上的下載端子 MOSI RST SCK MISO ,MCU索住這接線不就是白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ource code在之前已與賣家討論過,答案是無法給予.(在如此競爭的環境,開發者一定會作適當保護).當然為達 ...

這樣的話,就沒輒了!這也是正常的啦

jojoling兄有說到,目前這顆mcu鎖了,重新燒錄,可能難度比較高些!
要更換新mcu比較省事!只是程式的部份又難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JOJOLING大:
   我看板子上的下載端子 MOSI RST SCK MISO ,MCU索住這接線不就是白做了!! ...

阿乾兄,我的猜測是工廠smd全作完,
主板再到賣家手上作後續的加工,燒錄、組裝等等!
所以才會把isp設計上去!

楼主:
沒啦~我沒買熱風槍~
我只是買了一堆有的沒有的~~有控制~有控制~
這一切都是我.....愛買.....跟大家無關...

因為今天看到CIKO大那焊錫的40年評論,我怕我這個20多年的焊錫會被發現...所以就順便補了一些些東西

20或30年以上的焊錫~年代不可考~太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ource code在之前已與賣家討論過,答案是無法給予.(在如此競爭的環境,開發者一定會作適當保護).當然為達 ...

to CIKO大~
外部的就是ISP的接頭,是可以重覆更新的,但~它不能被lock~
LB1/LB2決定保護機制~

另一個問題是~lock後,所有原作者(Markus F)修正的程式,通通不能更新,就算賣家有更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啦~我沒買熱風槍~
我只是買了一堆有的沒有的~~有控制~有控制~
這一切都是我.....愛買.....跟大家無關...

JOJOLING大:
  麵包板會不會太小一片了! 還是因為桌面不夠放只好買小片的!  還是"瞎拼"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的話,就沒輒了!這也是正常的啦

jojoling兄有說到,目前這顆mcu鎖了,重新燒錄,可能難度比較高些 ...

其實,我重頭到尾就不擔心 "程式" 的問題~
因為這隻程式是很電子理論很強的程式~不是你想怎麼改,就能怎麼改~

這是賣家的說明:
这个是借鉴老外Markus F(根据电路图推测)的ATMEGA328的晶体管测试仪程序修改。店内原装作者weiweitm和店主从2013年暑假开始动土,移植12864中文液晶屏,增加多档自动校正程序,图形化显示原件图形引脚顺序。

他想保護的是:
1. 圖型化零件
2. 圖型化零件旁的接腳
3. 多檔自動效正
4. 中文12864

我是覺得,還好~都不是在維修上太大的問題,要加的圖的話,阿乾會幫你們加到好的(再一次算計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JOJOLING大:
  麵包板會不會太小一片了! 還是因為桌面不夠放只好買小片的!  還是"瞎拼"爽一下!! ...

回覆你這個問題~~

1.既然是"瞎拼",當然是為買而買的~
2.還不都是你害的,搞個電路還會莫名的震盪,然後某位大大拿出了這種小小的 麵包板插了一下下~害我看到小小麵包板真可愛
3.我的百寶箱裏的麵包板也超過10年以上了~灰塵搞搞~如果拿出來插件~你們眼睛都這麼血亮,不好看啦~
4.我的玩法跟你不同,我不會去插MCU那塊電路,我會用整合模組,通常都只有I/O board之類需要插件~小的剛剛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to CIKO大~
外部的就是ISP的接頭,是可以重覆更新的,但~它不能被lock~
LB1/LB2決定保護機制~

J大好,經向朋友及賣家詢問結果,該芯片是可直接重複燒錄的,請你再確認一下,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J大好,經向朋友及賣家詢問結果,該芯片是可直接重複燒錄的,請你再確認一下,感謝. ...

to CIKO大~

跟據你的資料,有找到原廠 FAQ 說明了~
http://support.atmel.no/bin/cust ... wKbEntry&id=394

So, when you perform a chip erase on your AVR, all the Lock Bits will become unprogrammed (reset), and you will be able to re-program your AVR for a firmware update. After the firmware upgrade is done, you can secure your firmware against external inspection by programming the Lock Bits again.
Since re-programming of a secured AVR relies on a complete chip-erase, it may be an idea to program the EESAVE fuse (EEPROM memory is preserved through the Chip Erase) before the Lock Bits is programmed, if you are using the EEPROM memory for permanent data storage.

會先上原來的試一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CIKO大~

跟據你的資料,有找到原廠 FAQ 說明了~

請J大直接在測試儀重新燒錄,而原舊燒錄檔的復原,可由我來負責.

楼主:
報告:
目前焊回原來的 ATmega328p~直接下清除命令,lock bits會回復回來了~
然後寫假資料是可以再被寫入~
結論:
小心點,只要不要燒錯 fuse(freq)的值,是可以馬上用ISP再燒新的firmware的~

感謝 su_fei的幫忙~大家來看一下力與美的焊工~

楼主:
照了幾份datasheet try試著去測試了一下下~發現 LCM 一點反應都沒有,照著 power-on flow char 簡單 po 一下,特別把游標顯示打開,結果連一個點都沒有,狀況不太對。
想起一開始那張手搞圖問號的線,對了一下IC拔起來的圖發現PD4/PD5是空pin,好玩了~應該不是原板設計的  4 bits 模式~

只好~開拆了~

面板那一面,4個方向都留存個檔,免得有東西遺忘

面板後面有雙面膠帶,還滿厚的~輕輕的拿一字起子兔一兔~旁邊的可能是燈管還是電源也拆掉,翻牌~聽了~

哇靠~ pin 4,5,14,15...連到 PD0-PD3... total 31 pins...21-28好像是 DB0-DB8()的感覺...

跟本就是猜猜樂,找了網路,想盡辨法google了一下下~
找到了比較接近的 pin out... (再一次假設 ST7920...沒辨法,有些controller對不起來)

紅色畫的有像喔..

難道真的是這張時序圖???

看來是不是要再來"朝腫"一台晶體測試器來用示波器量一下這4隻腳原來BIOS的動作~再上個 LA 抓些封包來判斷是不是這種協定喔~

儀器到用時方恨少~~
也不知道被我拆完又重組回來,LCM 有沒有狀況..

PS:
可憐的軟體工程師,有電路,有資料,一天就搞定了,結果現在還沒開始 coding.....
突然聯想,每次客戶都不願意給完整線路圖,搞死我們BIOS工程師...

待續....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了幾份datasheet try試著去測試了一下下~發現 LCM 一點反應都沒有,照著 power-on flow char 簡單 po 一 ...

1.LCM用到的腳位為17(SDIN),18(SCLK),27(DC),28(RES),請參考.
2.需特別留意排線接點極易斷裂,造成畫面無字幕顯示,接點需加補焊,並在排線兩端以熱熔膠加以固定.

楼主:
感謝 ckio大的資訊~

Pin(從右算) Pin(從左算)   Func   ATMEGA328p
15            17               SDIN    PD3
14            18               SCLK    PD2
5              27               DC       PD1
4              28               RES     PD0

我目前板子有重新鎖回去,目前不太會讓那個軟排增加額外的外力~
今天有事,有機會的話晚上再開工 ^^

下一步就是把 serial bus 寫 instruction 的完成,只要確定 測試 instruction 有正確被寫入,游標出現~那就可以假設是這顆 controller了~

楼主:
目前欠缺的是這4隻腳,不確定是 SPI 信號,還是上述的 serial bus 信號~
除非~用示波器 latch 接電池上去後,clk/sdin 上跑的前 2 個 frame..這算判斷controller很重要的資訊~
如果是ST7920的話,會看到 MCU下2次 instruction 0x20 給 LCM~如果是其它 SPI controller的話,格式會不同~

大絕招是買一堆不同型的 LCM~一個一個裝上去看那一個會動....
小絕招是用示波器 latch 2 - 3 個  frame 得知信號資料判斷
無敵絕招是上  LA ~把一堆 frame 抓來判斷

楼主:
資訊更正,依照上述那個時序圖,以及找到其它的 SPI source code.
writebyte(0xf8);
writebyte(high nibble);
writebyte(low nibble);
有可能 LCM 12864 serial bus只有一種~
上述那個圖 SID 前 5個 bit 為 1..再接 RW RS 與 0 的信號,剛好組成 8 bits.

网友:
大大,沒示波器不好找,這片屏是用ST7565S 的,希望可以幫你省點時間 .

楼主:
感謝感謝~下午大胖也花了一堆時間~他也寄了一些給我~
我正在讀 ST7565S

楼主:
先這樣了~~要來睡覺了,起床再繼續~ LCM controller 是用 ST7565S
有獎徵答,猜猜看,賣家為什麼用這顆 LCM ?
答對的第一個回復送一顆 ATmega328p ~時間到起床後~

待續~~

楼主:
上電池~繼電器板準備開始弄了~

不知怎麼回事,上電池的時後,不按住那個鍵不給電~可能是睡著了,還是電池偵測的狀況~到時再研究看看

從 ISP直接上到電腦,它就不會有上面那個目題了~再研究一下下
畫面上圖樣的先用一個星號表示,有6-7個自定圖需要美工一下下,因為格式不同~

找出垃圾一號箱翻一下,竟然裏面有10多年前的晶體~我都不知怎麼會在這的

測試一

測試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電池~繼電器板準備開始弄了~

J大的文中"不知怎麼回事,上電池的時後,不按住那個鍵不給電~可能是睡著了",是指在接上繼電器板後發生的?(繼電器電源也來自9V?或另行外接?)

楼主:
to ciko大~

不是,應該是內部省電的設計,我也忘了裝上電池的正確行為是怎麼樣了,應該是按那個鍵,把機器叫起床,然後等一段時間,可能是這個 watch dog 相關的我要查一下,應屬軟體的問題。

然後賣家可能又改了什麼,剛打原作者測電池的功能打開,它會show 18V~從ISP過來 show 8.1V~ 應該是改了電阻~我需要查一下賣家動了多少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ciko大~

不是,應該是內部省電的設計,我也忘了裝上電池的正確行為是怎麼樣了,應該是按那個鍵,把機器 ...

1.按"菜單/確認"鍵為開機.
2.按"音量/翻查"為關機.
3.本機有設計自動關機功能.

楼主:
電池不能 keep  工作模式的問題解決了 ^^

依據c大提供的資料,查了一下板子,原因是板子的設計者是用開機鍵啟動(9.x V/有藍色箭頭)圖右上方的電源~然後這時MCU需把綠色箭頭信號輸出成高準位保持右上方那個電源的輸出~
這個板子的關機鍵,是利用MCU的 Reset 信號,當 MCU 在 Reset的過程中,晶片內部應該會進入高阻抗狀態(floating)~然後右上方的那個電源電路會被 cut off.~

白色圈圈剛好可以改成 Test 啟動按鍵~
藍色OK線是要推動繼電器的~
紅色圈圈 U3 是 2.5V 參考晶片,被偷工減料了,沒這顆,類比轉數位信號有可能會不夠準~沒辨法效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ckio大的資訊~

Pin(從右算) Pin(從左算)   Func   ATMEGA328p

jojoling大:
好利害!! 但不知!
DC ?
上  LA ~把一堆 frame 抓來判斷?
這是專業術語?

楼主:
引用 网友B:
jojoling大:
好利害!! 但不知!
DC ?

LA 就是邏輯分析儀啊~ Logic Analyzer~
DC嘛,就過渡資訊,就當它是 enable/ VCC吧~反正從頭猜到尾~小心求證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LA 就是邏輯分析儀啊~ Logic Analyzer~
DC嘛,就過渡資訊,就當它是 enable/ VCC吧~反正從頭猜到尾~小心 ...

jojoling 大:

   感謝釋疑? 程式改寫中...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電池不能 keep  工作模式的問題解決了 ^^

原U3為產生2.5V標準電壓,現省略後,該腳電壓=Vcc電壓(5V,第27腳位),程式的參考電壓變動即可.但也可能造成每次量測時的數據會有些微的差異.經補齊該穩壓電路後(試過1.2V及2.5V),皆不影響其待測值,顯然程式可能是取其內部自身的參考電位,所以外加是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U3為產生2.5V標準電壓,現省略後,該腳電壓=Vcc電壓(5V,第27腳位),程式的參考電壓變動即可.但也可能造成 ...

我回錯了!

楼主:
to ciko大~

感謝你的實機數據,有可能也被它關掉了吧~

原程式在 Calibrate_UR.c裏
  mv2500 = W5msReadADC(TPREF); // read voltage of 2.5V precision reference
  if ((mv2500 > 2250) && (mv2500 < 2750)) {
     // precision voltage reference connected, update U_AVCC
     WithReference = 1;
     ADCconfig.U_AVCC = (unsigned long)((unsigned long)ADCconfig.U_AVCC * 2495) / mv2500;
  }
賣家把一個額外校正的參校關掉了,需要打開才能確定,這個校正電路確定是有在軟體裏面,如我另一篇所 DEMO的校正,它會從 T1 - T7..然後還會校正什麼 CC0的~及輸入的參數。
這是原文
# You can also disable the extended tests T1 to T7 with the option NO_TEST_T1_T7 to accelerate the calibration
# for the atmega328 and atmega168.
#CFLAGS += -DNO_TEST_T1_T7

1.原程式設計,那腳電位在 2.2v-2.7V之內才會被判定有校正電壓 2.5V~
2.高精度5v是不能校正 電源5v的浮動的,效正有偏大跟偏小之校正,一邊會失校。

楼主:
to ciko大

有關於那個 2.5V 高精度電壓,那個應是在 ADC轉換設計上,為了精度理論上是不可欠缺的,且它的測試方法,必須要改變 7805的輸出端電壓,如拉到 4.8V~或是 5.2V,再來重新校正。
可能也要經過電路老化後的特性上來使用~
其實它應經是不該被拿掉的,如果有精度的考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ciko大

有關於那個 2.5V 高精度電壓,那個應是在 ADC轉換設計上,為了精度理論上是不可欠缺的,且它的 ...

請問jojoling大, 關於這個精度功能問題, 有加回來的做法嗎?

楼主:
應該可。改天會處理。
PS:這幾天請假在上課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可。改天會處理。
PS:這幾天請假在上課中。

哦哦~期待 jojoling大的大作~
上課別太辛苦捏~

楼主:
心靈成長類的課程。三天。在山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心靈成長類的課程。三天。在山上。^^

該不會要光著上半身, 坐在瀑布下修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該不會要光著上半身, 坐在瀑布下修行吧~

to moripi,

妳當作是漫畫啊~
是很正常的課好不好~
一堆公司都把員工送進來上課~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moripi,

妳當作是漫畫啊~

jojoling大, 抱歉~
因為太有畫面了, 原諒小弟以前漫畫看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