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種電路怎麼接呢?

楼主(2014-03-23):
我有一個電路, 從本來用可變電阻控制, 但想改成開關控制

原本是這樣, 一個b5k可變電阻, 接三條線, 往左o歐姆  中間2.5k歐姆 往右5k歐姆

但想把這改成開關控制, 用一顆三段搖頭開關, 所以電路是這樣

左邊是2.5k歐姆, 開關置中,
右上圖是 5k歐姆, 開關往左
右下圖是 0  歐姆, 開關往右

請問有辦法用一顆開關來控制嗎?

网友:
可變電阻位置的變化量...

等效電路是兩個電阻串聯的抽頭分壓量。

以中間抽頭主接點,對左右而言是此消彼漲,的阻抗變化!

例(2.5k, 0 ,2.5k) (5k, 0, 0) (0, 0, 5k) (3k, 0, 2k) (2k, 0, 3k)

所以!?不知電路為何功能!

网友:
請問樓主用途?
要單獨 單開關做到 左(5K+0R),中(2K5+2K5),右(0R+5K)有難度.....
但如果只是要分壓的話就簡單許多了

网友A:
老灰狼..不會畫圖...用拍的比較快....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看懂???
虛線框框...代表開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灰狼..不會畫圖...用拍的比較快....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看懂???
需線框框...代表開關

arthur0518:大大 好久不見,簡易晶體測試器讓你費神了!

三段搖頭開關...不知是不是波段開關...三段選擇開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rthur0518:大大 好久不見,簡易晶體測試器讓你費神了!
三段搖頭開關...不知是不是波段開關...三段選擇 ...

lkkseemi大大您好:

最近忙於房事(修補)....這邊在漏水....那邊也在漏水(隔壁在裝修)

比較沒時間....黑白舞.....

三段搖頭開關......這就要看樓主的意思了.....

我只會提供簡單的構想...開關....再找找

PS:好像用三段的波段開關....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kkseemi大大您好:

最近忙於房事(修補)....這邊在漏水....那邊也在漏水(隔壁在裝修)

三段搖頭開關...平常沒注意,還真的有這樣的開關!!tape/am/fm/cd.line in

大大遇水則發!發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段搖頭開關...平常沒注意,還真的有這樣的開關!!tape/am/fm/cd.line in

大大遇水則發!發達了!

大大....我也想發啊!!!....

從小到大的住家.....都會漏水.....

偏偏名字內...又帶水....

這一輩子....都在發!!!(發粿的...發):on_001|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因為小弟有一隻6動遙控器想DIY機器人, 但功能只有五個動作(第5動作只有ON/OFF),
發現稍微修改之後, 第五動可以跟操縱桿一樣有+-功能,
但它是由可變電阻操控, 所以想改成開關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