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電動起子 + ATX電源 合體

楼主(2014-03-23):
3.6V電動起子 缺點:電力受限,不能連續運作很久

想說閒置的ATX 5V有30A的能力,還有散熱風扇冷卻~

P14 PS ON 綠線接地即可啟動,紅色5V是目標電源

拆殼,阿娘威! 好多線~

綠線接地,其它DC電線統統移除

上次喝醉,不小心撿到的麥克風線(紅色),柔軟又耐拉扯

ATX內部電線精簡了許多,麥克風線引出5V,接至電動起子

連續殺十台液晶,已變成可能~

网友A:
popcorn大

拿炮仔來當電源甘沒腳土這

网友B:
偶有一支6V的,以前都拿來幫充電電池放電n_043|

网友:
下次喝醉,一不小心就撿到金項練,再來就撿到鑽石......金塊,記得送一塊過來呦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pcorn大

拿炮仔來當電源甘沒腳土這

甘沒腳土這? 看無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有一支6V的,以前都拿來幫充電電池放電

放電!怎麼不用車燈5W21W55W~
依消耗,要串、要併都馬方便

网友:
舊砲新用途n_022|

网友:
這也算不錯的應用啦

网友C:
馬達超壓不會過熱嗎?怎麼不是接3.3v

网友D:
popcorn大:請問電線統統如何移除?

"綠線接地,其它DC電線統統移除",用30W烙鐵都無法移除,

网友E:
这个ATX电源好差。输出次怎么只有一个电感线圈?和对岸山寨货差不多。

网友:
舊材新用,不錯的應用,我也有一組拿來當電源延長線用。

网友F:
我也來秀一下用了3年的!!

3年前回收場拿回的???

很有力,缺點,要拉線,太麻煩了????

實際使用上,線的羈絆就很頭大了!!!  曾經實測使用電流

達到近10A,POWER不夠力的話還真的沒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馬達超壓不會過熱嗎?怎麼不是接3.3v

5V能產生更大扭力,電視腳座的大螺絲才容易卸下
馬達熱不熱,手可以感覺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pcorn大:請問電線統統如何移除?

"綠線接地,其它DC電線統統移除",用30W烙鐵都無法移除, ...

POWER大面積的焊點,請使用60W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ATX电源好差。输出次怎么只有一个电感线圈?和对岸山寨货差不多。

嫩媽大掃除清出來的POWER
免錢的!加減收~加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來秀一下用了3年的!!

3年前回收場拿回的???

工人坐在地上殺肉,只要電線夠勇、扭力夠大
三太子這組電動起子,已經拿去換兩箱啤酒說~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工人坐在地上殺肉,只電線要夠勇、扭力夠大
三太子這組電動起子,已經拿去換兩箱啤酒說~ ...

真好價喔!!!!     還能換到2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好價喔!!!!     還能換到2箱!!!

工人殺的慢,吃虧的是老板~
這組合體的構思與執行,花的工時費馬超過兩箱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pcorn大:60W也還拆不下來,沒梅嘎。也改過7.2V起子接兩串兩並18650鋰電,但現在變速開關故障。

這台ATX DC電線,三太子是用50W烙鐵解焊~
開關多是氧化或電弧,邊拆邊畫圖,祝您完修說~

网友:
各位前輩超厲害的"真是(金頭腦):'"我有一隻BOSCH(14.4V)的電鑽電池老化"上網去找一個就要2500現大洋"""""我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