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USB 插頭用 LED 燈

楼主(2014-03-23):
請問各位大大們,我的電池盒是 18650 的電池,接頭是 USB 接魚眼燈,但因為使用過久電路斷路,要請各位大大們幫小弟研判是那個零件斷了,我在猜是不是背面那個電容(小弟用猜的),有請各位查看。

网友A:
是電容或者電感,先用電表量一下阻值.
零件不多,可以把電路畫一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電容或者電感,先用電表量一下阻值.
零件不多,可以把電路畫一畫.

剛量了一下阻值是 42 。不知有何用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量了一下阻值是 42 。不知有何用處呢~

42Ω?
工字型電感?

网友:
咦!~零件很少阿~~

SMD電阻檢查一下,電容看有無短路,電感...有導通就好

會不會是那顆IC...

网友:
請參考 PT4115

PT4115 中文.pdf

349.37 KB, 下載次數: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