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帽用 LED 夾燈

楼主(2014-03-23):
請問各位大大,之前我把這燈的電源改成手機電池來供電,使用上一切正常可點亮與閃爍,

但後來把電池拆下來,現在要使用 18650 電池來供電,卻不能使不知是不是電路板上那個

小黑點的電路掛了呢,我用魚眼來測試前端的供電是正常的,但經過按紐後就不供電,我把

它斷路了,還是不能供電,請各位大大們協助查看那兒不對了呢~

网友:
水銀電池是???伏特....2個串連嗎??
那個黑點有可能是降壓電路....
6v經過"黑點"變成3.2v....點亮led

先加個限流電阻....直接接到led兩端....試試看亮不亮???...

网友:
懷疑集成電路掛了嗎?(建議餵它吃正常供電看看會不會工作)

网友:
建議:
1.檢查連接18650電池,正負極性是否正確 ?
2.檢查8650電池是否有電 ? 正常是否 > 3.7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