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此顆二極體規格~

楼主(2014-03-23):
此顆二極體是從工業控制板拆下的~
零件上頭標識 T 3B 3H .
查詢網路沒相關資料~
哪位大大可否告知~感謝~

网友:
查不到就当是快恢复二极管,找个1~3A几百伏的快恢复二极管换上试试。二极管体积小,上面印的不是全型号,要查参数资料必须先查电路图标的全型号才能查到参数。

网友:
这种二极管在东芝显像管电视里常见,一般是端头结合部接触不良,拆下时脚就断开了。东芝电视里有得拆。

网友A:
第一次看到這種二極體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這種二極體ㄝ~~~

这是一种叫玻璃钝化二极管,特点是体积小,电流大耐压高,开关速度快(快恢复),缺点是用久管脚与管体连接处易脱开,造成接触不良或开路(正向不导通),有时接触不良出软故障很难查,故障出现时在路测正向电阻偏大或开路,有一次是晚上关灯开机才发现管体与管脚跳火才找出故障点,这种二极管坏我碰到过多次。
楼主给的型号 T 3B 3H ,是管体上印的,二极管全型号一般比较长,由于管体小,印上去的文字有限,只印型号的一部分,要查参数如有电路图可查到全型号再查参数,我修东芝电视经常遇到这种玻璃钝化二极管,查电路图可查到全型号,就能查到参数,如果没电路图就判断该元件用在哪部分电路,参考其他电路图该部位元件的参数代换,楼主给的型号 T 3B 3H ,按我估计,T表示东芝公司产品,并非型号的一部分,3B可能是型号的一部分,比如型号的尾号,3H可能是元件批号,不一定是型号的一部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http://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JCDL198602005.htm
http://www.1688.com/chanpin/-B2A3C1A7B6DBBBAFB6FEBCABB9DC.html

网友:
很老的音響擴大機有看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种叫玻璃钝化二极管,特点是体积小,电流大耐压高,开关速度快(快恢复),缺点是用久管脚与管体连 ...

感謝沙鍋大
提供的資料~很受用!!長知識!!
預設負載電流很大~身邊剛好有HER508~
使用HER508代替~板子也可以正常動作了~
故障原因就如您所說的~年久使用不堪大電流衝擊~
本體與接腳脫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沙鍋大
提供的資料~很受用!!長知識!!
預設負載電流很大~身邊剛好有HER508~

HER508我查了二极管手册,是5A1KV快恢复二极管,个头可能比原管大几倍以上,看原管个头估计在3A以下,电流及耐压估计超原管,放心使用。
这种玻璃钝化二极管由于管体小引脚粗,管脚与管体的插入量必然小,比塑封二极管固定差,安装使用要弯脚时注意别太靠近根部,且要夹住管脚来弯脚,即避免结合根部受力,否则容易脱脚,使用中由于电流大要发热,管体小表面积小散热差,工作时的高温可能使管脚与管体焊接熔松,加上管脚是弯成倒U形安装,这样管脚与管体接合部就有个向外拉的应力(元件脚弯曲后所产生的弹性),所以用久了管脚与管体就会出现接触不良甚至开路,其实管体并没坏,测量管体仍是正向导通反向截止的二极管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