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電量測試正常, 但功率不足要如何測試??

楼主(2014-03-24):
送修之電源供應器各個電壓空載時正常, 以光碟機當負載電壓也正常, 一上機就開不了,

爬文發現建議購儀器或用高W數阻值低電阻, 還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簡單製作及測試?

网友:
1.請先將產品圖片較詳細補上.
2.高瓦數低值電阻器應已是較方便簡易的測試方法,還有其他更簡易的檢測方式?

网友:
建議你把測試環境條件工法拍照上傳
不然我只能回你"把壞掉的零件換掉就好了"
因為大家根本都不知道你是用甚麼東西,怎麼連接,又是怎樣測試的

网友:
單看說明
看不出是POWER或MB的問題
有其他的東西可以交叉測試一下嗎
以確認問題所在

网友:
汽車燈泡

网友A:
儀器跟高功率電阻   是做長期重載測試才用的
測試試個約10分鐘應該就夠了
電阻上電時 請勿觸摸 高溫危險 如果可以 請給他個風扇
你買20W水泥電阻 3.3V接1歐姆 5VSB接7歐姆 5V接2歐姆
12V1接12歐姆兩個並連 12V2接12歐姆三個並連
留個測試點   或者接現成POWER測試器把它當多路電壓表來用接線出來到各路電阻正極就好
看電壓 電流不用測 因為他跟電壓有關知其二就能推一 三角關係    請回答  口口定理 方框內應填?
3.3 5VSB 5V 12V1 接24P   12V2是田字頭 CPU電源

PS-ON 跟 PG 就看你要怎麼做嚕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儀器跟高功率電阻   是做長期重載測試才用的
測試試個約10分鐘應該就夠了
電阻上電時 請勿觸摸 高溫危險 如 ...

謝謝, 我會先購料試試.........

楼主:
謝謝雄大的指示, 只是廠內難找到吹風機........

网友:
可以嘗試做個負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