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Samsung Galaxy Note1 會自行重啟<救助>

楼主(2014-03-24):
Samsung Galaxy Note1 N7000

送修到原廠,說是主機板壞了。
故障情形:
1.開關鍵無法始用,一按就會一直自動開關機。拔掉電池後正常。
(有時候又正常)
2.有時電力會突然驟降30‰
以上。
3.面板(有人說面板故障,不過開啟都很正常)
=============
個人感覺是開關按鍵有故障~(這種有得換嗎?)

已經有雙清過了,不過結果還是一樣~
會重啟跟掉電的情形

======================
2014-03-25
昨天有請教人,對方說可能是這台有做電池記憶
我後來直接插的電源(就沒這問題,測試了半天都沒有掉電跟開關重啟問題

今早有請問狼大~
狼大說:
有時是電壓判斷的異常
因為手機大多用電壓準位判斷
電池接觸不好造成壓降過大也會
但如果電池或其他情況造成壓降過大的確會有異常

接觸不良要注意
如果電池會鬆動也要注意
要注意,不要彈性疲乏
機構誤差
或是生產誤差

現在方式:
目前有加了小紙條,卡住~測試看看~

网友:
可換電池手機都要注意看看有沒有接觸不良的問題

网友:
症狀很相是water damaged, 如果是買二手機, 有可能是處理過的泡水機...

可以換一顆新的電池(不要用副廠的)充飽後測試看看.

网友:
真的沒法,就重刷ROM吧!!! 不然去對岸買機板也行。

网友:
有時電力會突然驟降30‰  << NOTE1 在電池有問題不能正常供電時 會這樣的話 先換電池吧

1.換完電池~ 可以試一下不要關機~ 快沒等就充~ 看是不是就變正常了.....
2.如果 1OK 但重開機 會常自動關機~ 刷過ROM 也還會~就是要花大錢了= =

楼主:
謝謝上述大大的提供各種答案~

有拿給朋友測試(當然電池部分已經多貼了膠帶)

密合後,測試了一週都沒問題~

所以感覺是機構的問題~鬆脫造成的問題!!

文章無法編輯了~以上結果告知大家~

謝謝有來看過文章的先進同好們,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