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仿製單槽電池充電測試座

楼主(2014-03-24):
原本用來充18650的環高小充電器燒壞了,隨便找個老手機的座充改來充電,長明街賣的電池座只有那種黑色塑膠型的超難用的,
上網搜尋有看到一種測試儀器用的壓克力電池座,但價錢可不便宜,好吧,手上有些5MM的壓克力板餘料;就照著土炮了一組。
除了正負極兩端的接觸端子不一樣(網拍那個是能接4線都絕緣的),正常充電測試不是問題,至少不必再用那種鳥鳥的黑色塑膠
盒了。

网友A:
加個熱縮套絕緣一下,會不會好些,
可以把觸點的地方拍一下嗎?
謝謝謝謝!

楼主:
那個夾具我是用這種彈簧螺絲
分解後裡面是長這樣

網路上那種用的是下圖這樣的夾具端子,好像只有淘寶買的到,算了,湊合著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個熱縮套絕緣一下,會不會好些,
可以把觸點的地方拍一下嗎?
謝謝謝謝! ...

絕緣應該OK了,我是直接夾個O型端子然後用白鐵螺帽鎖上
負極架可以調整移動

底部
底部2
拆解就是這樣,板子雷射個六腳形狀嵌個螺帽

网友:
小心碰撞n_115|

网友B:
手工還不錯耶~
如果不是測電池放電就不一定要用到四線的開爾文接法

网友:
讚,感謝分享,
不過,真的要小心碰撞啊!

楼主:
完全不會有碰撞的問題,正負極的彈簧夾得很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還不錯耶~
如果不是測電池放電就不一定要用到四線的開爾文接法

原來那樣叫開爾文接法?? 感謝狼大

网友:
裁切  鑽孔  挖溝槽 黏接  六腳螺絲孔
看來樓主賺錢的工具也投資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那樣叫開爾文接法?? 感謝狼大

http://www.accotest.com/chinese/faq-detail.asp?id=410

其實就是remote sense的應用

网友:
樓主手工能力很好,做出來很漂亮

网友:
讚喔,手工真是巧手呀,請問大大那個金屬彈黃哪兒買得到呢~

网友:
DIY是有滿足成就感,不然買個電池座(也較便宜)就可以了?-->原來樓主是嫌 長明街賣的電池座只有那種黑色塑膠型的超難用的

楼主:
沒錯,自己做的成就感不一樣,還有就是那種黑色塑膠盒普遍正極的接觸都不好,還要想辦法加彈片否則18650放進去都會接觸不良。

那個不鏽鋼彈簧螺絲是之前訂做的有剩,是用在廣告看板的固定,靈機一動就拿來用了,兩邊一匣上18650電池就穩穩地不動了,

网友:
怪怪!
這到底是在做電池座或者藝術品,應該是電池座藝術化...

网友:
ccacc15大大....不簡單哦!!!....

這些壓克力應該是用...雷射切割的吧!!!....
光是那個六角螺母.....就考倒師傅..
換做是我....就只能直接鑽洞攻牙...鎖上去了....
莫非大大是做相關行業的???....手工粉細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