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TO92封裝,兩支腳是什麼?

楼主(2014-03-24):
N10還是01N都查不到資料~
使用二極體檔位測量,兩端都不通
安裝位置: VDD電源經由此顆零件供給CD盤馬達驅動IC 8VDC

网友A:
像嗎:
開關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嗎:
開關二極體

猜想有可能是TVS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ion Diodes
但是這顆TO92上游有一顆粉紅黃BAR的二極體囉

网友B:
好像是ICP-N10 .

89.6 KB, 下載次數: 64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險絲 ???

都沒有人跟我拍拍手n_015|

网友:
我來跟進,向雄爸爸/kafachan/wet3位前輩致意,有您們加持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ICP-N10 .

厲害! 原來板上印有 ICP-N10 ( IC Protection N10電路保護器具有保護IC和電路,免受意外~)
是三太子根本就不認識它,感恩!

楼主:
每個月都會收修2~5台隨身聽(幼兒語文學習用)

今天才知道: ICP存在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