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LG FLATRON W1942TEU LCD 開機燒毀無影

楼主(2014-04-06):
這台LCD是朋友在二月中時交到我手上的,
症狀是未關電源就拔插頭並搬動機器, 在就定位後插電沒多久就聞到臭味...
就再也沒畫面了, 只剩電源燈號亮著~

拆機後發現一顆三極管上面寫著 A1241.Y 燒掉了, 後來Google一下就找到了 TOSHIBA 的2SA1241-Y.
只是這顆 2SA1241 找了多家材料行都沒找到, 後來查到有可代用2SA1241的晶體型號,
但只能找到其中的 2SA1020, 於是先買了5顆~
想說如果是其他問題造成它燒毀, 至少還有備品...
也就踏入了一路燒三極管的命運[問題求助] LG FLATRON W1942TE LCD AD板三極管燒燒燒...

雖然在文中duncan大已指出燒毀的三極管應該為 KTA1241, 和 2SA1241根本完全不通用...
參數表在此, 有興趣的自行參考一下
▼2SA1241
▼KTA1241

但因找不到該型號零件, 就想說先試試看吧...說不定正如其他版大說的後端有問題...
就一路往T-CON方面查看是否短路...

而最終...結果就只是那顆三極管故障而已....

▼LCD型號
▼面板型號
▼燒掉的A1241-Y
▼解焊
▼AD板正面
▼AD板背面
▼A1241-Y特寫
▼燒掉變電阻
▼買來代用的A1020合照
▼換上去有畫面, 但10來分鐘就燒掉
▼燒掉後的屍體
▼燒掉變雙二極管
▼連燒了3顆A1020後, 經由版大們指示往T-CON查, 但三顆螺絲打不開
▼經半暴力破壞, 終於解除封印
▼T-CON板
▼半暴力破壞時, 不小心請了三顆電阻下來
▼電阻特寫一下
▼補焊回去, 同時也查不出T-CON哪裡有短路(但其實是不會查)...

最後還是先把問題回歸到那顆燒掉的三極管, 只得乖乖到對岸TB買KTA1241-Y回來,
換上後先每天燒機5-7小時, 燒了三天沒再出現問題了~

▼KTA1241-Y(上舊下新)

同時把這次一起買回來的 BR886AR拿出來試玩一下VGA訊號功能
▼垂直8彩條
▼白屏
▼黃屏(拍起來有色偏)
▼青屏
▼綠屏
▼紫屏
▼紅屏
▼藍屏
▼黑屏(用來幹嘛的....=口=)(經五燈大指教, 是可以測亮點及漏光)
▼完修

謝謝收看~

▼LG W1942TE 服務手冊
▼LG LM190WX1 面板規格書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所附的規格書和手冊

网友:
黑屏可以檢測亮點和漏光。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所附的規格書和手冊 3Q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家電測試儀第二代 可以當vga輸出阿

网友A:
moripi大大.....恭喜完修......

看來這台.....晶體測試器....還是蠻好用的!!!...

記得跟太座(洗腦)說....這台是在痞酷團購買的n_023|

以後要買傢私......簽呈才簽的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ripi大大.....恭喜完修......

看來這台.....晶體測試器....還是蠻好用的!!!...

噓~arthur大, 我現在都偷偷買, 不要太大聲啦~

這台晶體測試器, 的確在測量元件好壞時, 幫了很大的忙~
尤其是像我這種經驗不足者, 更是一件測試利器~

网友:
挖~~二代!!我是團購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