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老婆以前出差對岸時用的變壓器導致整棟宿舍跳電

楼主(2014-03-25):
整理東西時發現有兩樣東西老婆一直擺著沒用到,
細問之下才知道是以前去對岸出差時隨身帶著的變壓器,
後來沒用是因為她用變壓器接同時帶去的台灣吹風機時,
用沒多久竟然造成整棟宿舍跳電,
後來那邊的同事都會乖乖自動奉上她需要的東西,
免得讓宿舍又陷入一片黑暗。

看了上面的貼紙,有點傻眼。

一款輕飄飄的變壓器上面竟然寫可以輸出到1600W!!!???
就算上面最大字樣註明僅供於短時間使用,
它的短時間是指5秒?1分鐘?
它上面寫的例如的那六樣產品哪樣可以在1分鐘搞定的啊。
拆開來看裡面可以讓各位有明目效果......
而且還寫說有超負荷保護裝置.....=_="",
要是那棟宿舍保險絲沒跳的話,我猜大概會用火災來照亮一切吧。

另一款有點重量的標示上就乖多了,
就是50w而已,雖然簡單到不行,
但我覺的搞不好負載能力比前面那款標示1600w的還要強哩。

這大約都是有十年以上的歷史了。

网友:
這種算是電燈調光器的電路

下面低瓦是傳統變壓器

网友:
很好奇為什麼會造成跳電
是調光器的電路效率太低嗎?
裡頭的保險絲沒燒,倒是開關箱的燒了

网友:
會跳電一定是有東西短路到,還是用電過載吧。
插上220V電沒負載情況下用電表量輸出是110V?fuse 15A?(還是已經損毀無可考據)。
吹風機還存活嗎?(Madin in Taiwan)

网友:
我在大陸的經驗不是過載

應該是漏電保護

那東西外殼是金屬-----------答案不就出來了

楼主:
吹風機回來後都還繼續用。
答案應如maxcar大所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