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那些公司有產按鍵開關的?

楼主(2014-03-25):
請問
台灣那些公司有產一些像
微動開關,輕觸開關按鍵,液晶用的開關

网友A:
買本"電子情報"雜誌,裡面應有許多供應產商可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本"電子情報"雜誌,裡面應有許多供應產商可供參考.

那可以直接跟他們小額進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以直接跟他們小額進貨嗎?

可打電話問問.多打幾家,機會應挺高的.

网友:
大陆元件店都有卖的,台湾也应该有的,大陆淘宝很便宜多的是,不过有的不太好。http://s.taobao.com/search?initi ... earch_radio_all%3A1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可以直接跟他們小額進貨嗎?

製造商一般不會出貨的,都是請經銷商出貨。

网友:
上淘寶買,我早就買了,一包好像十幾二十種

网友:
有這麼多,很多還疊在一起,懶得算有幾種

這是特殊一點的。反正差不多該有的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製造商一般不會出貨的,都是請經銷商出貨。

因為去淘寶看
有些按鍵開關都是台灣製的
然後台灣都外銷

然後台灣買家再從淘寶買進來
這樣覺得也蠻奇怪的

有找到一家生產開關
寫信去問了,不知道下文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去淘寶看
有些按鍵開關都是台灣製的
然後台灣都外銷

應該是對岸製造居多吧, 大品牌的應該都過去設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去淘寶看
有些按鍵開關都是台灣製的
然後台灣都外銷

如果你只是要買一些,那工廠應該不會「特別處理你的訂單」吧!

楼主:
目前問到一家廠商
每批基本量3000pcs起跳

現在等報價中

如果價格有比淘寶差不多
就考慮直接進貨,或是可以考慮開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問到一家廠商
每批基本量3000pcs起跳

3000只如果同一型号,如果你只是维修,恐怕这辈子你用不完,按键开关我换不多,我基本不会全换,电视日常使用都用遥控器操作,本机键只用于初始操作(如搜索选台)或维修操作(如进总线调整),现在的电视遥控器功能强大,搜台等等操作都能在遥控器进行,本机键接触不良完全可以丢弃,我自己用的电视干脆把按键插头拔掉不用,老式电视需要用到本机键调台或调整的键才换,其他平时用不着的键不会去换它,还可将平时少按的键没坏的拆下换到常按已坏的位置应及修理,大陆产TCL和乐华电视按键常出现按键漏电使功能紊乱,我一般都没全换,耐心查出漏电的那个换,所以按键换的数量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000只如果同一型号,如果你只是维修,恐怕这辈子你用不完,按键开关我换不多,我基本不会全换,电视日常 ...

他老人家搞不好每次客戶送修都幫人家換開關呢~~保證維修後的妥善率n_046|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老人家搞不好每次客戶送修都幫人家換開關呢~~保證維修後的妥善率 ...

现在的电视我是基本尽量不换,各种操作都在遥控上进行,遥控坏了叫用户修遥控换遥控,如果修其他故障后要求换按键得加钱。

网友E:
如果細心保險一點
每台機器遇到按鍵開關就換掉的話
通常一台機器換5顆
自己留個500顆,要將其用掉倒也不會太久時間
更何況,不只LCD,很多機器都可以給他換一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細心保險一點
每台機器遇到按鍵開關就換掉的話
通常一台機器換5顆

这一种电视和电磁炉通用,用得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細心保險一點
每台機器遇到按鍵開關就換掉的話
通常一台機器換5顆

嗯~~要用的話,做生意的網友應該很容易消耗掉....

不過話說回來,這又涉及到了....態度與心態

有的人徹底檢查掃除潛在問題,有的人則針對故障
處理,差別在於對消費者有利與否,因為你換了它
沒壞客人感受不到什麼....就好像我去市場買東西,
跟熟識的攤商買有時老闆斤兩不會抓那麼緊,55元
拿我50就好,有的老闆則是該拿多少就拿多少。我
更碰過明明52的他自動四捨五入拿55...

楼主:
您好!觸鍵開關
每批基本量3000pcs ,報價如下

???散裝   單價NT$3      最小包裝:3000pcs/包
???料帶   單價NT$3.5    最小包裝:3000pcs/捲

???        單價NT$1         最小包裝:1000pcs/包

???   單價NT$2.5     最小包裝:3000pcs/包
???   單價NT$3       最小包裝:2000pcs/捲

選的都是液晶常用的開關按鍵

給大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