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DELCO AD-0001 脈衝式充電機問題

楼主(2014-03-25):
上星期在網路買一台脈衝式充電機
可是我用機車的電瓶充電,可是電瓶好像充不飽,一下就沒有電
可是我用別台充電機就很正常
那充電機可以改電路嗎?

网友A:
有試著充別顆電池嗎?
充電時,量測電壓
有沒有達到14.5伏特

网友B:
選擇開關是否入正常檔位?OFF/6V/12V。
檢查是否有輸出電壓或用燈泡測試有無電流。
如新品故障自行檢修?不如換一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試著充別顆電池嗎?
充電時,量測電壓
有沒有達到14.5伏特

有用新的電池測試過
電壓是有到14.6V就跳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選擇開關是否入正常檔位?OFF/6V/12V。
檢查是否有輸出電壓或用燈泡測試有無電流。
如新品故障自行檢修?不 ...

檔位自動切換
新品有換第二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用新的電池測試過
電壓是有到14.6V就跳機

充電電壓到14.6v,馬上跳機?
此時電流是多少
正常應該會偵測電流,低於某一個值
跳至浮充模式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電電壓到14.6v,馬上跳機?
此時電流是多少
正常應該會偵測電流,低於某一個值

跳機後電流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跳機後電流0

跳機前電流為多少?

新的電池會跳機,led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機前電流為多少?

新的電池會跳機,led顯示?

電流為0.7~1A之間
新舊電池都會跳機

网友C:
開關調到2A試試

网友D:
充不飽~~~機車電瓶盡可能用最低 安培數充電才充的飽吧,剛剛也試試我的 ATX改裝的充電器用3A去充同時測量電壓變化,不到1分鐘從11.8V電壓到達14.5V,拔掉後電壓降得很快,所以應該只是虛充而已,不知道你的會不會也是這樣的情形。
改電路~~~不知你要改成如何動作,而且須要看懂原設計電路才可以改得更實用~~~
跳機~~~是直接關機 ?還是原來設計充飽電後自動關閉輸出省電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關調到2A試試

開闢都有調2A在用

网友:
那新品就退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不飽~~~機車電瓶盡可能用最低 安培數充電才充的飽吧,剛剛也試試我的 ATX改裝的充電器用3A去充同時測量電 ...

因該是虛充,

充飽電後自動切斷輸出

网友:
這篇你參考看看,充電電流較大
http://bbs.pigoo.com/thread-48389-1-1.html

換第二台?還是說連中籤王或故意原物未修回鍋又寄回買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