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32V300A 畫面黑白橫線條 第四台及AV無訊號無聲音

楼主(2014-03-25):
第四台畫面
AV也一樣無畫面
VGA正常
內部構造
主機板
主機板背面
主機板電源輸入部份

目前檢測到超級電容0.22uf容值變很大, 再找時間換上看會不會好......

請問有先進碰過這種情況嗎? 謝謝!

网友A:
注意小細節就能查到哪裡壞~~答案:是AV切喚迴路壞~~ ^^提示到這  這型常壞這裡

网友B:
依照樓上先進提示,那就是先查最後一張圖左下角看不到的電容區塊先查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小細節就能查到哪裡壞~~答案:是AV切喚迴路壞~~ ^^提示到這  這型常壞這裡 ...

感謝J大的回覆!再找時間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照樓上先進提示,那就是先查最後一張圖左下角看不到的電容區塊先查嚕??? ...

感謝E大的回覆!再找時間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