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 CMV 225A 燈管故障更換LED燈條

楼主(2014-03-26):
好久沒有發什麼還可以的實例了。我覺得版上太常見的或著換電容的實例,我沒有什麼想貼的念頭。。。。
今天發的這個維修實例,版上我沒有找到,就修好了來發一下吧!!

拆面板、燈管的過程就不多說明,很多人都已經說得很完整了。

1.燈管壞了,改台LED來滿足自己想要一台LED LCD的念頭。。。。。(要是它不壞我也不想換成LED燈條)

2. CMV 225A的P+I是長這樣的
測量一下供給點燈電路的電壓是多少,一量28V。糟糕,LED昇壓板用的電壓是12V~19V。找了版上的實例,沒有看到19V以上能不能LED燈條套件直上的維修實例。。。。

3.上網買來降壓板,用可調式電供提供輸入電壓。
剛買來還沒調是14.2V
調成12V。降壓板準備好了。。。。。

4.這片P+I沒有把資訊印在上面,只好自己用電錶找。正負找出來後,就剩二支腳沒用到。當然就是一支是PS_ON,另一支是DIM。
找出來以後,用簽字筆把字寫在上面。

5.在稍微了解LED昇壓板以後,為了完成完整安裝外殼,就把P+I上的元件全拆掉,並且並聯兩個燈管接頭。如下照片:
背面的地線並聯
正面的紅線並聯,因為有現成的孔洞可用,就用剪下來的電容腳來焊上。

6.把LED昇壓板跟降壓板裝上後的完成照片。
從右邊進降壓板後再進入LED昇壓板。二條黃線,一條是PS_ON,另一條是DIM。
LED昇壓板近照
將LED昇壓板的燈管接頭與P+I板的燈管接頭並聯起來

到這裡基本上已經修好了。。。。。。。。。
再來就是把外殼裝回去就完工了。只是這台CMV 225A的設計真是沒看過。

7.看出來了嗎??外罩與面板沒有任可以固定的設計!!??

8.竟然是貼膠帶固定的!!??

修好了~~~~~:on_163|

會貼這篇維修實例,主要是因為用了降壓板。我先前換了 Hanns.g 的 HH251 的LED燈條,好像是18V,所以就認為所有的LCD CCFL 都可以用LED燈條直上。
沒想到遇到28V的!!??找實例也沒有看到,所以就上來發這篇實例。。。。。。。。

終於有了第一台LED LCD了。。。。:on_161|

网友:
你說LED燈條是那種,有圖嗎?

网友:
螢幕越來越便宜,鐵件也越來越省,只靠A/B殼來固定面板與電裝盒

网友:
後期為省成本很多都這樣 遇過 LG BENQ 的

网友:
這機子我有修過 我也是用鋁薄膠帶固定~ 拆掉還要先畫線方便對準

另外有個問題請教 因沒用過降壓板 不知調整電壓時 是上電調整還是斷電調呢?

网友:
厲害!大大太強了!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
好樣!我還沒換過LED~~

网友A:
經驗分享....
通常PCBA未標示PS_ON及DIM電壓,是如何量測...謝謝您...

网友:
等燈管老化了也來改一下~~感謝大大分享

楼主:
LED LCD 真的滿省電的。。。。

我用簡易型功率計去量,這台22吋的,亮度100%是19W,亮度0%是14W....

拿一台15吋CCFL LCD來量,15吋就15W了。

网友:
原來~~
如此~~
學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經驗分享....
通常PCBA未標示PS_ON及DIM電壓,是如何量測...謝謝您...

了解...謝謝您...

网友:
版大太厲害了,感恩分享,謝謝!

网友:
請問可以調亮度嗎??

网友:
前些日子LED衡流板可調光型的一般都吃到19V,超過需要降壓板,
挺多22吋螢幕都在2XV......
而不調光3顆一串的,耐壓比較高,
查用料的零件規格好像耐壓可以到30還35V忘了,有經驗上到25V還OK,
最近新出的套件有看到跟通用高壓公板一樣,
標示耐壓到30V了。

网友:
最近 也是遇到一台BENQ  PI 電壓為 28V 但是LED 套件 為9-15V 所以也是用 一樣的調壓板
我看 紅* 最近有出一款 LED 高壓版 電壓 可達 35 V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