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VD3722維修

楼主(2014-03-26):
今天早上起來把BENQ VD3722的電視搬出來修,這台電視的問題很單純,就是開機後畫面都有正常出現,但是畫面偏白霧狀,也無法用調整方式改善,檢視電源板、量取電壓均正常,因為能正常顯示,故排除主板問題,判斷應與T-con的AS15-U有關,手邊沒有這顆 IC ,改用AS15-HF代用。

使用SAIKE952D拆焊台,熱風槍溫度設定300度,加一隻鑷子,IC加熱約30秒左右,用鑷子將 IC推離焊腳取下,清理電路板、整理好焊腳後,將AS15-HF放上對準腳位,先用烙鐵直接一次一邊輕輕拖拉加熱焊接固定,再使用焊錫補焊接腳,然後用吸錫線將多餘的焊錫吸掉,最後用放大鏡檢視焊腳是否有多餘焊錫短路,確認都OK後,上機送電,畫面一切正常,完修熱機中。

网友:
來張照片麻~~~

网友:
畫面要憑各位看官想像,畫面霧時像阿x婆,換了as15後像凌志凌......

网友:
是啊,有圖有真相.
有圖為憑,讓大家看看你的手藝.

网友:
謝謝你發維修實例,維修實例請附上照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抱歉,維修過程沒有拍下來,只有附上維修後的電視照片,已經熱機四小時,接HDMI,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同電視機型、熱風槍機型及使用器材,維修方式會有所不同。

完修後圖片

完修後圖片

网友:
這是這台通病囉

网友:
我和你相同情況,今日將AS15-U移除,換成AS15-HF,完修,畫面很漂亮!!

网友A:
我比較帶賽
AS15換完好 畫面  好了  滿清晰的
試機2~3小時  沒問題  放在一旁  過2~天想說 幫老爸房間 電視換一換
結果 搬到他房間後  插電 無電源燈號 後來要搬回自己工作室又拆
目前猜想主機板 問題  有可能嗎??
因為電源板 有單獨測試過 電壓都有出來
可是裝上主機板 待機燈號 亮一下 馬上熄滅

网友:
又學到一個判斷的方式

网友:
線有問題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較帶賽
AS15換完好 畫面  好了  滿清晰的
試機2~3小時  沒問題  放在一旁  過2~天想說 幫老爸房間 電視 ...

大大好:不知道您這台電視處理好了嗎?待機燈號亮一下馬上熄滅,我只能猜想是零件有短路或是線路沒接好,所以電視啟動保護措施,我個人曾修過一台22吋螢幕,音源板一接就無法開機,拔掉就正常,後來也暫時就放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好:不知道您這台電視處理好了嗎?待機燈號亮一下馬上熄滅,我只能猜想是零件有短路或是線路沒接好, ...

目前 躺平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