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如何判斷簡易晶體測試儀輸入端燒毀

楼主(2014-03-26):
最近有許多痞友反映因電容測試而造成測試儀故障,剛好今天收到一台澎湖寄來的故障樣品,經與正常品比對,發現其3個輸入端,兩兩間的阻抗已明顯偏低(故障品約90歐姆),請各位痞友注意,測試電容前需先做外部放電.在正常品的輸入阻抗測試時,其阻抗需約>10-20M歐姆以上(使用數字電表時),才屬正常.

网友:
也可以透過三條線夾一起看會不會進入檢測模式來檢查

网友A:
請問狼大~如果三條線夾一起, 會進入檢測模式~
就代表儀表是100%沒問題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狼大~如果三條線夾一起, 會進入檢測模式~
就代表儀表是100%沒問題的嗎?? ...

這只能說大部分功能是正常的,故障案例:測電容量不準確,但其他元件正常.

网友B:
如果在三個端子上串上0.1A的保險絲!這樣會部會就保護~

忘了放電就是燒保險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三個端子上串上0.1A的保險絲!這樣會部會就保護~

忘了放電就是燒保險司 ...

此方式是有機會可達部分保護功能.要看保險絲或測試儀何者先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