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主板onboard診斷卡問題

楼主(2014-03-26):
小弟最近從朋友那邊接手一片DFI UT P45-T2RS,上U測試無BB聲,可觸發風扇會轉.主板onboard診斷卡不顯示黑屏.想請問是甚麼狀況會造成onboard診斷卡不顯示黑屏,bios刷錯或是loss,會造成這樣嗎

ps.有無痞友是住淡水.可否協助燒錄bios

网友:
1.了解板規..問題發言需要貼圖
2.多爬文看主機板工作條件..了解除錯卡作用..看教學文獻..看維修實例..看其他問題求助方式..會員.板主.高手們的解答..你就應該知道別人能否幫助你

网友:
可過電無畫面先看CPU是否有溫度 了解PCR 有教學 爬一下文章 對你也許有幫助

网友:
主板上的風扇是否有轉(CPU or 其它)? 沒轉表示不過電, 可能有其它問題.

网友:
也許不支援此CPU P45應該不支援早期的775CPU 現行也找不到支援網站了n_016|

网友:
P45晶片組主機板大約支援90nm以後的處理器

网友:
DFI這張版子實在是爛到不行
賣出的10張有15張都是故障的
DFI工程師還嗆說~他們的板子是不會壞的!!

网友:
好康報報

熱情版主會員幫代燒BIOS
PS:請善用版內搜索功能

网友A:
沒畫面.沒BB.風扇轉.個人經驗.也是和樓上大大一樣.從CPU風扇是不是散熱糕硬掉了或灰塵太多.是不是過熱引起自動保護之類處理起.至於診斷卡.可能我買到瑕疵品.對照後越看越迷糊.兩年前就丟到PC雜物堆放棄了.甚至檢測電源供應器的小機子也是.插上什麼12V有的沒的數據顯示都正常.使用還是有問題.換別顆就好了.往往拆開看電容都爆了好幾顆.可能我人品不好.又買到瑕疵物..也丟去雜物堆..偵測PC問題.三用電表好像比較可靠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畫面.沒BB.風扇轉.個人經驗.也是和樓上大大一樣.從CPU風扇是不是散熱糕硬掉了或灰塵太多.是不是過熱引起 ...

診斷卡這東西,跑什麼碼倒是不用太care,通常查到的都是看不懂的代號
就拿來看是否有主機板有成功reset,是不是cpu有在讀取bios內容

電源檢測器這東西,因為本身沒加上夠耗電的負載
所以論壇一些大大之前就有發過改裝,用水泥電阻之類的去模擬負載,最早有用杯燈的
輸出電容有問題,所以正常使用不行,用這個是測不出來的

我覺得您這兩樣倒是丟得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