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 LM-26S2E 無聲無影

楼主(2014-03-26):
如題聲寶LM-26S-2E 無聲無影,指示燈也不亮,量測有5V但無12V及24V,已更換過電源板,但還是一樣,請各位先進幫幫忙 謝謝!!

网友:
如果確定換上的電源板是好的那何不往主板查檢呢?

网友:
這台都壞主板 要修復有難度 改公板是一個比較快速解決的方案

网友:
我也有一台同樣的"是高壓版短路"自動當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