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2235wm 黑螢幕 修理建議

楼主(2014-03-26):
小弟的 ViewSonic 2235wm 22" 電腦螢幕日前掛了.

硬體資訊:
AD 版型號: A170E2-E03-H-S6有 DVI 輸入
高壓電路板 / 電源版 型號 : DAC-19M009

症狀描述如下:
接好電源與訊號線至 PC, 電腦與螢幕開機, 螢幕一開始有畫面, 再來幾秒鐘之後, 就變成黑螢幕.
螢幕電源燈是亮著的, 為藍色, 表示有接收到 PC 的訊號; 橘色燈為休眠或是沒有訊號.
畫面是全黑,沒有顯示暗影畫面,應該不是燈管的問題。

高壓電路板 / 電源版 之前有爆電容, 已全部換成日系電容, 約兩年多前.

目前傾向是買片新的來換, 請問大家, 是 AD 版的問題的機率比較大吧?

補上圖:
AD 版: A170E2-E03-H-S6有 DVI 輸入

ad 版

ad 版

高壓電路板 / 電源版 型號: DAC-19M009

電源版

電源版

螢幕畫面, 開機沒幾秒鐘就變黑了.

螢幕畫面

螢幕畫面

謝謝.

借用別人的相關討論, 同台螢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3D3%26typeid%3D3

网友:
如果可以先拆機拍個照片,這樣比較符合板規
又或許拆開看就能看到答案也是有可能的啊
以小弟個人判斷故障點有可能是燈管或是PI板

楼主:
看表面,是沒有爆裂的零件, 故在此尋問。

网友:
拿手電筒照照..縮小範圍

网友:
未依版規發文,請依版規改進,請自發文三日內改善,未改善則依版規移往資源回收區,
不知如何改進者,請詳閱公告區。
謝謝您的配合。

网友:
這型燈管壞的很多,有很多實例可參考。

网友:
燈管啦........換到不想換了.
不好賺回收機器又貴.
賣價不好.

网友:
不知此型面板型號是奇美哪一款? 好幾位大大都有燈管的經驗 以後若有遇到可以多加留意

楼主:
請問 AD 版的排線, 我嘗試要拔, 拔不動, 因為也不敢太大力.

請問尾端事有針腳卡住, 還是只有軟排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AD 版的排線, 我嘗試要拔, 拔不動, 因為也不敢太大力.

請問尾端事有針腳卡住, 還是只有軟排線? ...

AD 版的排線在靠近面板端,左右會有卡勾,需左右按著,輕輕慢慢拉,不能向上拉
但依個人維修經驗,應屬高壓板或燈管故障
(這如同家中日光燈,閃一下就熄的情況是一樣的)

楼主:
請問, 如果是燈管故障, 是否還是會有影像? 只是因為燈管沒作用, 故不明亮? 但是看到影像?

网友:
DVI和D-SUB都沒畫面嗎??

网友:
高壓線圈 你改4口小燈高壓板就好了  可以先這樣測試看看否點亮  如不行改2顆小燈 也許燈管只有壞一支 還有一支可以用上下個接一支還是可以顯示畫面

楼主:
請問 AD 版的排線, 我嘗試要拔, 拔不動, 因為也不敢太大力.

附上照片, 可以請教如何拔, 謝謝.

兩種排線不一樣吧?

排線拔不起來, 也沒辦法拆面板與查看燈管.

拔不起來的排線, 接螢幕上方的 pcb 版.

排線拆不了

排線拆不了

拔起來的排線, 接螢幕下方的開關 pcb 版.

排線已拆除

排線已拆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AD 版的排線, 我嘗試要拔, 拔不動, 因為也不敢太大力.

附上照片, 可以請教如何拔,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老大, 已經扳起來

网友:
看你PI板圖上的P605只有2顆,一般多會有4顆
難道又是奇美cost down嗎?

楼主:
燈管拆好了, 兩條燈管都黑掉了, 拆好久, 金屬框與塑膠框, 好多卡筍.

ViewSonic 2235wm 為 22" 16:10 的螢幕. 燈管長約 48cm, 請問購買替代燈管的規格.

看有人換成 LED, 可以嘛?

壞燈管另一邊

壞燈管另一邊

壞燈管一邊

壞燈管一邊

先感謝大家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燈管拆好了, 兩條燈管都黑掉了, 拆好久, 金屬框與塑膠框, 好多卡筍.

ViewSonic 2235wm 為 22" 16:10 的螢 ...

可以換LED但是前提是你要會接

网友:
乖乖的到露天網拍買合適的燈管替換吧!

你只要找到賣燈管的賣家,把你的規格告知賣家,通常就會幫你check到OK

至於換LED燈條,我只能說換燈管比換LED簡單且單純

另外裝回燈管比拆燈管難度上差很多,很多新手多可以順利拆下燈管,但是卻裝不回燈管,或是沒裝好導致panel邊角破裂

再來就是偏光膜沒對好導致影像模糊.

以上是新手更換燈管必經路程.

楼主:
剛剛有問了賣家, LED 燈條會搭一塊升壓版, 改成 LED 就沒有辦法調螢幕亮度 (螢幕的 OSD 選項)

是有生壓板可以調亮度, 但是要拉線到 AD 板對應的腳位, 才可以, 看來這是大工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有問了賣家, LED 燈條會搭一塊升壓版, 改成 LED 就沒有辦法調螢幕亮度 (螢幕的 OSD 選項)

是有生壓板 ...

LED燈條有分可調和不可調兩種,價差不大,施工方面也都一樣沒什麼特別,唯一不同的是可調式要去找出ADJ腳位在哪,新手還是可以嚐試換換看,但要有心裡準備面板有可能買單

這裡提供你小溫大的更抰 LED實例供您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4429-1-1.html

网友:
改 LED不難...但是不知哪位客倌要買單...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燈條有分可調和不可調兩種,價差不大,施工方面也都一樣沒什麼特別,唯一不同的是可調式要去找出ADJ腳 ...

已拜讀小溫大的文章, 也已訂可調式的 LED 燈管, 目前有兩個問題.

1: P+I 板, 是否一定需要拿掉高壓區的全部零件? 若是要拿掉, 拿掉的區塊是哪部分?
2: 請問 VCC, GND, On/Off, 在哪裡?

關於第二點, 我看 P+I 板(電源板) 連接 AD 板的排線插, 有標示 +5V, +13.8V, 2 個 GND, 與 ADJ 的接腳.

附上 P+I 板的照片.

P+I 板正面

P+I 板正面

P+I 板另一角度

P+I 板另一角度

P+I 板需要拉 12V 的建議

P+I 板需要拉 12V 的建議

P+I 板背面

P+I 板背面

网友:
個人也建議燈管換成LED 站上應該有大大換過LED的文章可爬文

网友C:
支持換LED 第一:省電(LCD耗電大約在2A~2.5A之間,LED燈條耗電大約在1A左右)
第二:一勞永逸...高壓短時間不會壞(已經改1年多了,少說也有百台以上,連一台都沒返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換LED 第一:省電(LCD耗電大約在2A~2.5A之間,LED燈條耗電大約在1A左右)
第二:一勞永逸...高壓短時間不 ...

謝謝支持, 不過需要知道怎樣改... 煩請見我上方的兩個問題, 謝謝.
: P+I 板, 是否一定需要拿掉高壓區的全部零件? 若是要拿掉, 拿掉的區塊是哪部分?
2: 請問 VCC, GND, On/Off, 在哪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支持, 不過需要知道怎樣改... 煩請見我上方的兩個問題, 謝謝.
: P+I 板, 是否一定需要拿掉高壓區的全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謝W 大  指點 說明了粉清

有機會我也來玩玩看~^^

楼主:
兩排針腳 8*2 定義如下:
ADJ : EVA
GND : GND
GND : DET
+5V : +5V
+13.8V : V_adj
MUTE : SHUT
AOR- : AOR+
AOL- : A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小溫大,

我把需要移除的高壓區零件各別劃分出來, 如下圖, 是這些吧?

大長方形的高壓線圈是會移除.

白色的電源供應插槽, 藍色小藥丸型, 與兩顆黑色小長方形, 要解焊拆, 看背板還算好找與方便.

至於右上角那三顆小線圈, 後面就比較密密麻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溫 大您好,

保險絲有標示 + 在一端, 從前面接起來就可以了吧?

GND 接電容的負極, 可以接電源輸入那邊的大顆電容嘛(120uf 420V)? 還是您建議接哪個?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溫 大您好,

保險絲有標示 + 在一端, 從前面接起來就可以了吧?

GND如果要接電容的負極,一定要看仔細喔 ,不然如果接到正極那就好笑了不好玩了

楼主:
LED 燈管與升壓板(電壓恆流板)收到了.

請問如何使用一般電腦電源供應器來測試是否燈管與板子是否有作用/有亮?

升壓板(電壓恆流板)的腳位: 紅(VIN), 黃(ENA), 黃 (DIM = ADJ), 黑(GND)

升壓板(電壓恆流板)的電容: 220uF 35V

P+I 板 與 升壓板 尺寸

P+I 板 與 升壓板 尺寸

升壓板(電壓恆流板)正面

升壓板(電壓恆流板)正面

升壓板(電壓恆流板)背面

升壓板(電壓恆流板)背面

网友E:
因為我ㄧ開始的立場就是換燈管,並不建議換LED燈條

但是整篇文章我看下來,你選擇換LED燈條且其他人也圖文說明指導你

但你這句: "請問如何使用一般電腦電源供應器來測試是否燈管與板子是否有作用/有亮?"
就讓我滿納悶的?

你不是有看過板上換LED的實例嗎? 那 "升壓板(電壓恆流板)"需要什麼工作條件才能啟動呢?
你 34#的最後一張圖該升壓板背面不是有寫你要的答案嗎?

如果說你連這個多仍不了解? 那是否因該先到教學區看看相關電子基本教學呢?

PS:如果說你1# 放上的貼圖是你故障的LCD螢幕,於最後一張圖,基本上AD板是有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為我ㄧ開始的立場就是換燈管,並不建議換LED燈條

但是整篇文章我看下來,你選擇換LED燈條且其他人也圖文說 ...

ultraman 大 您好,

小弟並無電學基礎, 但是會看正負極, 敢動焊槍, 修理這台是男人喜歡自己動手 DIY.

也因為無電學基礎, 故會先詢問清楚, 也計畫完修完畢, 寫篇完整的圖文教學分享.

因為我ㄧ開始的立場就是換燈管,並不建議換LED燈條
但是整篇文章我看下來,你選擇換LED燈條且其他人也圖文說明指導你

是的, 站上與網路上面爬了十幾篇相關文章, 總結還是換 LED 燈條, 不管是更換還是事後, 都比燈管方便許多.
尤其是燈管容易壓破, 那燈管的錢直接就沒了, 還另要買加運費, 根本就不划算.

但你這句: "請問如何使用一般電腦電源供應器來測試是否燈管與板子是否有作用/有亮?"
就讓我滿納悶的?

站上的幾篇更換文, 都有提到, 先用電源供應器來測試, 買來的 LED 燈條與升壓板(電壓恆流板)是否每個 LED 都能點亮; 若是有些 LED 燈或是完全不能點亮, 當然需要退回給賣家換貨.
沒有先測試, 等到都裝好, 才發現 LED 點不亮, 那又要重拆的工程可就大了...

你不是有看過板上換LED的實例嗎? 那 "升壓板(電壓恆流板)"需要什麼工作條件才能啟動呢?
你 34#的最後一張圖該升壓板背面不是有寫你要的答案嗎?

站上的幾位前輩所發的文章, 並無說明先用電源供應器先行測試的接線與啟動方式, 故我在此詢問, 目前也只剩這個關卡需要突破.

諸位老手大多已經很熟習其原理與 Know How, 順手拈來, 小弟是新手, 也不是要靠此賺取費用, 敢動焊槍與虛心求問, 故請您與其他大大們海涵.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ultraman 大 您好,

小弟並無電學基礎, 但是會看正負極, 敢動焊槍, 修理這台是男人喜歡自己動手 DIY.

我個人沒有再用電源供應器去試,我是用原板接電測試,測試OK了再安裝上面板
http://bbs.pigoo.com/thread-49846-1-1.html
第六張圖可以看出我是直接接原板試點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LED 燈管與升壓板(電壓恆流板)收到了.

請問如何使用一般電腦電源供應器來測試是否燈管與板子是否有作用/有 ...

元件面零件移除,鐵線垮接部份剪斷,右上角那3顆後面密密麻麻的不用理他,
VIN接在保險絲前後其實沒啥影響,保險絲=短路,差別只是接在他後面多了點保護功能而已,
GND接旁邊的220UF 25V 或是1000UF 25V的負端即可,濾波大電容沒事不要去搞他,

LED升壓板工作至少有3個條件 VIN(VCC)=供電,GND,這兩個線都接了才是一個迴路,
你升壓版上的ENA則是第3個條件,也就是控制開跟關,一般低電壓接近0V=關 LED不亮,
有約3~5V電壓時則開關打開,LED亮起,所以要點亮LED,就是把供電、接地接好,在給他的ENA一個3~5V的電壓,
會用電腦POWER點是因為電腦POWER"運作"時,12V跟5V都有,方便測試而已,
當然要用電腦POWER測試,您必須要先知道POWER的12V跟5V及接地在哪裡才能接線,
這個你得參考一下POWER定義腳的圖,還有電源要啟動才會有電。

高壓驅移除空間除來後,
你把電源板上的EVA那跟腳背面的焊點接升壓版的ENA,電源板保險絲背面的焊接點接升壓板VIN,
升壓板GND接電容負腳,只要接這三個點,然後裝上A/D板、按鍵、110V市電插上,
應該就可以正常開關LED了,沒問題裝回就OK了,
不用想得太複雜,大家只是希望能夠盡量把原理說清楚,避免讀死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鐵線垮接部份剪斷

小溫大 您好,

我把有<鐵線垮接>的部分標示出來, 請問是哪些需要剪斷?

看來 A 區是要剪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溫大 您好,

我把有的部分標示出來, 請問是哪些需要剪斷?

全部移掉沒關係。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小溫大,

我把需要移除的高壓區零件各別劃分出來, 如下圖, 是這些吧?

紅框內都是屬於高壓區 可拿掉 不要想的太複雜 其實改LED 就 供電+ - 接好(正極可接13.8V 負極找個接地或GND也行) 再把負責開跟關(腳位EVA)接上 再保險一點就是回追線路 把往高壓區的線路(EVA跟供電)斷掉或拿掉保險絲 大概就OK嚕 偶手上也是有這台 電源版是19M005 燈管黑掉 也是要改LED 不過最近沒時間弄 所以只能先丟著 建議你 動手吧~ 不管成功或失敗 學到都是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換LED 第一:省電(LCD耗電大約在2A~2.5A之間,LED燈條耗電大約在1A左右)
第二:一勞永逸...高壓短時間不 ...

"LCD" 改為 "CCFL" 好像比較恰當?

楼主:
hankhu 您好,
已按照您的建議, 直接接螢幕的 P+I 與 AD 板, 上電測試 LED 燈條, 燈條是沒有問題.

小溫 您好,
謝謝您對 <鐵線垮接> 的回覆, 這樣清楚明瞭.
<<<<==== 分隔線 ====>>>>

這邊跟大家報告個進度, 此台螢幕的燈管已換好, 測試 ok, 液晶螢幕也裝好.

尚需要把升壓板(電壓恆流板)的電線與對應的點接好, 因為我有用電線另外焊在對應的點上, 這樣生壓板的線只要用電線的芯扭緊, 在用熱塑管封起來.

在來就把全部裝進螢幕外框內就可以了.

目前看到有個小問題, 就是螢幕的亮度無法調, 我確認是有把 ADJ 接好.

等明天裝的時候, 再看看, P+I 接 AD 板的排線, 很難焊, 我是把電線繞好, 用夾子確認, 兩個板子去夾緊, 這樣處理.

楼主:
目前已經在使用螢幕了, 用個幾天看有沒有問題.

會在找時間寫篇完整的換燈文.

這邊再次感謝 Pigoo 網, 與小溫大還有 hankhu大 兩位的熱情與無私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