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Seagate st3100528as 1tb 硬碟燒毀

楼主(2014-03-26):
圖2虛線零件燒毀,如圖3(放大),知道的大哥可否告知此零件名稱,規格,及替代零件.謝謝

网友A:
會燒毁要檢查有無短路,
雖是同機型號,但是元件號不同。

网友B:
會不會是鉭質電容呢?
我之前修過一顆電容短路燒毀的
料件是從其他硬碟拆來換
換上後就能正常服役
http://bbs.pigoo.com/thread-49823-1-1.html

网友:
W大的圖

NSA5.0AT3G
http://www.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NSA5.0A-D.PDF

HDD  +5V輸入的保護元件  找舊硬碟拆 應該都有
量一下跟SATA 5V接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a ... .5.1.43.CRyy-vfW7ys

同尺寸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aj5&t=0&o=4
若買不到 買大一點SIZE(不好焊接)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amp;k=smbj5&o=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鉭質電容呢?
我之前修過一顆電容短路燒毀的
料件是從其他硬碟拆來換

應不是鉭質電容,量測是單向導通,
像是二極體。

网友:
直接送修吧 這要是保固內 是可以送的 很多COOX PC可以去試看看
但是 剛剛去看 好像燒毀電源部分是不保固耶 SORRY  可以去賭看看吧

网友:
這顆硬碟好像兩年保…

网友:
保固驗證

End User
序號             Seagate 部件號   保固狀態(*請參閱下列詳細資料) 選項(*請參閱下列詳細資料)
5VP79XWJ    9SL154-515              超過保固期間                              僅限簽約維修

查詢的結果應該已經過期了

网友:
呵呵!2樓以下的回文,怎麼感覺都像是熱臉貼人家冷屁股!
莫非沒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會燒毁要檢查有無短路,
雖是同機型號,但是元件號不同。

我這有1TB硬碟你在台南的話帶過來看電路板一樣是否 一樣的ˊ話拆BIOS交換上去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不是鉭質電容,量測是單向導通,
像是二極體。

你拆硬碟電路板應該有 部分500 1TB 電路板式都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這有1TB硬碟你在台南的話帶過來看電路板一樣是否 一樣的ˊ話拆BIOS交換上去就OK ...

不用啦!我的1t是好的,是拆給樓主看的,讓他多一個尋找零件的選擇!

楼主:
已完修.謝謝duncan 大提供w大詳細的資料.已完修測試ok.因為表面已燒毀,所以沒有保固問題.小弟根據duncan 大提供資料從廢硬碟找一顆大小差不多,而且連stat座5v(紅色)的零件,換上即可.謝謝各位.小弟回覆較晚也向各位說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