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修也不用這樣搞吧
火..

楼主(2014-03-27):
昨天接了一台POLVVISION N-3205的20吋液晶電視,客人說前一天可以看,睡醒後再開就有亮燈但沒畫面了,有送給其它業者維修,但放了好幾星期到後來跟客人說不能修了,客人輾轉送來我這,也敘述了這一段過程讓我聽,正常的我都會再上電試機,但哪知我昨天就很莫名奇妙的先拆機了,可能心想我也有一台面板壞掉的機子但板子全是好的可以試吧,於是拆開後目視有被維修過痕跡了,那沒錯真的是有送修被退回來了,於是不管了先換我的板子試點看看吧,哇面板都是亮線耶,那A安捏,只好打電話給客人,說你的電視好是好了可是都是亮線喔,你要不要過來看一下,後來客人過來看了看於是就說給你回收好了,客人回去後我想要把他PI板修復,所以拿起了比對一翻,結果幸好我沒上電,不然都不知會不會引起火災耶,各位看官看圖吧

左邊是我的好的PI板,右邊則是客人的PI板

這張最要命啊

不管如何都不應該這麼搞吧

网友A:
二次側輸出端全部被蓄意短路起來了
退休應該是要回復原狀才對
頂多只是把電源輸入端OPEN就好了

网友B:
PCB及面板可能非原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側輸出端全部被蓄意短路起來了
退休應該是要回復原狀才對
頂多只是把電源輸入端OPEN就好了 ...

嘿啊,真奇怪為什麼要這樣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及面板可能非原來的?

CIKO老師你猜的跟我猜的一樣,可能被掉包到有問題的PI板及面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IKO老師你猜的跟我猜的一樣,可能被掉包到有問題的PI板及面板了

看到板上所使用焊錫的品質,應是很早期的產品了(焊錫本身可能有40年以上年齡了),目前還有人使用此等品質焊錫,實屬罕見.

网友C:
這樣惡搞有一天會搞到自已的,以前有位老師常說:
說出口的話就像鴿子一樣,有一天會飛回來的!

网友:
Q5燒得挺嚴重
說不定前人維修測試時就被他搞掛了?

网友D:
哇好惡毒的維修人員,沒問他是那家修的,這會破壞維修業者的名聲,消費者會認為維修業者都很黑心~

网友E:
支持一修大濕公佈同業老鼠屎的店家。(正本清源)

网友D:
我姊也遇過,是汽車修護業者是我姪女同學的爸爸,聽說有在學校任教,就放心交給他保養維修,那修了幾次後,半路就拋錨突然熄火,找了我請修護廠去拖回後一直找不到問題,也花了不少銀兩清積炭點火線圈,及一個4~5千的感知器,但我介紹的車廠打電話來跟我說,你姊姊的車真的怪怪的,電腦也測不出來,後來又拋錨那次就往行車電腦看,結果發現馬自達的行車電腦裝的是toyota的電腦,前前後後花了好幾萬,心中幹到~~真想去砸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好惡毒的維修人員,沒問他是那家修的,這會破壞維修業者的名聲,消費者會認為維修業者都很黑心~ ...

客人有說是哪家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一修大濕公佈同業老鼠屎的店家。(正本清源)

不好去公佈人家吧,畢竟他做他的我做我的

网友:
這樣的維修心態真是.......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去公佈人家吧,畢竟他做他的我做我的

其實也不用公佈,被惡搞的郎客也有親戚朋友,自然傳播他們就會知道了。

网友:
惡搞的修費者不一定會知道,就像這台!!

他不給你回收你也不曉得它被惡搞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也不用公佈,被惡搞的郎客也有親戚朋友,自然傳播他們就會知道了。

客人並不知有被惡搞喔,是有亮線客人不要才給我回收,回收後要修板才發現的,也因回收了所以就不再跟客人講了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他这种恶搞还算一般,拆开板子都可看见。我有遇到更绝的;
将插装的小电解电容拧360度(致使插脚短路,很难看出来),
电击CPU芯片等搞破坏的。。。。。。。

不过是特过别例子。

网友F:
我在幾年前也在遇過,也是一個同行修不好的東西,退修後客戶又拿來,拆開一看零件很多都拆掉也被亂搞,那我只好一個個裝回再測試到最後修好,當然這個維修費用是算在客戶的頭上一定收比較貴,我問客戶之前是送到哪家,重點是那家同行我也認識(最後我只和客戶說你這台壞的比較嚴重,所以收費比較多,沒和他說東西都被亂拆亂搞),而那家同行過了一年多就收起來不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幾年前也在遇過,也是一個同行修不好的東西,退修後客戶又拿來,拆開一看零件很多都拆掉也被亂搞,那我只好 ...

所以說善待客戶會留住客戶的,而且我相信郎客會感覺出來的!

网友G:
樹大必有枯枝
人多必有白癡

小烏龜多必有大路癡.....每天跑國道的心聲....

网友H:
我也遇到一台,P版的輸出被直接用短路,結果一上電就爆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一台,P版的輸出被直接用短路,結果一上電就爆炸了?????

幸好這台我沒上電測試,不然搞不好會起火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一台,P版的輸出被直接用短路,結果一上電就爆炸了?????

等到一上電爆炸,拆開看後就整個籃8火了

网友:
應該是拿廢版裝上去了--------------------沒甚麼--原來也沒價值修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這樣惡搞有一天會搞到自已的,以前有位老師常說:
說出口的話就像鴿子一樣,有一天會飛回來的!

鴿子飛回來了,還帶了伴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I:
鴿子飛回來了,還帶了伴呢! ...

這可要看你當初交待的妹妹還是阿婆,鴿子會很諴實地幫你帶回來!

网友:
這樣搞是不對的"但有的客人也是>>>>>>>>>>>>唉"""""'''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樹大必有枯枝
人多必有白癡

你是說那種動不動跑到聯結車前面幫你們測試巡航距離控制系統是否正常的小車嗎?

或者是開著開著突然莫名其妙沒來由的瞬間劇減速的小車.......

還是那種無法維持車輛直行的駕駛,開著開著就會走偏掉想近距離觀察你們22.5胎是蝦米牌子

我最討厭每回走丘陵道路時那段常常得爬坡路,我125小車車載一堆菜想努力衝刺爬坡,卻每
回碰到女性駕駛開800、2500cc的車載那龜速爬坡,慢到我機車都可以超越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你是說那種動不動跑到聯結車前面幫你們測試巡航距離控制系統是否正常的小車嗎?

或者是開著開著 ...

每天都會遇到那種上了路卻不知道自己是要開車去那裡的小烏龜...
再不然就是遇到那種認為路上在跑的車都是紙糊的...
最慘的是遇到那種以為在打電動,死了還有2條命可以繼續跑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每天都會遇到那種上了路卻不知道自己是要開車去那裡的小烏龜...
再不然就是遇到那種認為路上在跑的車都是 ...

哈~~~~駕照不知怎麼弄來的...

你們拖頭的車外後視鏡總成中上半部那塊小的是照哪的?

鏡子看得比較寬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哈~~~~駕照不知怎麼弄來的...

你們拖頭的車外後視鏡總成中上半部那塊小的是照哪的?

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個?
左右後視鏡都是兩個,看車種,有的是上面小下面大,有的是上面大下面小,但是功能一樣...
大的和一般車的後視鏡一樣功能,小的是看下面輪子部分,倒車時才看的到...
另外助手座前擋風玻璃上會有另一個,看車頭前面用的...
助手座窗戶上面還有一個,是看側邊用的...
至於有沒有比較寬...我覺得差不多耶....

网友:
現在居然還有人敢這樣搞,不怕被告-.-
小弟現在維修都要錄影存證了,現在的人動不動就要硬凹本來是不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姊也遇過,是汽車修護業者是我姪女同學的爸爸,聽說有在學校任教,就放心交給他保養維修,那修了幾次後, ...

這樣也裝的上去唷?這麼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個?
左右後視鏡都是兩個,看車種,有的是上面小下面大,有的是上面大下面小,但是功能一樣 ...

對!~就是那個大小配的....原來那是看車輪阿,以為是廣角的咧...

副駕駛座門邊輔助鏡不如學日本,簍空一個玻璃....直接看到對角
有無人車(機車很愛擠在視覺死角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