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4尺 LED排燈拆解

楼主(2014-03-27):
今天剛從廠商那裏收了一批很奇怪的LED燈管,其實應該叫燈條,因為它沒有燈管外罩,
整體是鋁擠型加兩邊各出一組2PIN的端子,
規格:4尺,額定電壓是220V
把兩邊黑色收邊挖開後就可以把整條LED板抽出來
讓我吃驚的是竟然沒有變壓器或是電源板甚麼的!!
下面這張是LED燈板的背面,整排的電阻,然後AC輸入端只有一顆貼片,因為很小我拍不出來,上網查它是MBCR10J 整流橋
,怎麼會有這樣的設計? 直接送入220V就能點亮了,只靠那四片MBCR10J????

楼主:
拍謝,按太快了!再補兩張點亮的照片,快瞎了...

网友:
省成本也不是這樣的,這大概只要其中一顆掛點,就全掛了
這種架構出來的光源會閃爍,頻率大約是交流電的兩倍

网友:
電源輸入端完全沒有任何保護裝置
很單純的將AC220V經過橋整之後,LED串聯+電阻限流
這種作法,跟DC12V燈條類似
這個燈組,應該無法通過安檢認證

网友:
若是加上一些防護處理,比如加大線路間距,避免跳火,做好絕緣,我認為很好,而且這樣直接功耗損失最小!

楼主:
那如果自己在輸入端加個小變壓器需要把它原本的整流拆掉嗎? 還是直接正負極焊上加絕緣就好?
不好意思,小弟是新手,電學的概念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自己在輸入端加個小變壓器需要把它原本的整流拆掉嗎? 還是直接正負極焊上加絕緣就好?
不好意思,小弟 ...

這種線路結構,你想改也很麻煩
因為AC220V直接整流後供給LED串
一串至少有40顆LED
怎麼裁切都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自己在輸入端加個小變壓器需要把它原本的整流拆掉嗎? 還是直接正負極焊上加絕緣就好?
不好意思,小弟 ...

不行,因為燈板的串並結構絕對跟你的Power不配

楼主:
噗......我還很高興的收了2箱...

网友:
大大可以先簡單回推一下燈條上的零件串並狀況.
再來就業看你想拿這燈條來做什麼用途了...

网友:
一串至少有80顆LED才對,因為是220v,不過也沒用阻容降壓,應該很快就會壞了。
應該是不惠閃爍,一邊是各用一半的旋波。

网友A:
先仔細測量一下串、並聯的數目如何,再來讓大家幫你想出最適當的改法吧。

您是想要改成110V供電??

2箱是幾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仔細測量一下串、並聯的數目如何,再來讓大家幫你想出最適當的改法吧。

您是想要改成110V供電??

arthur0518幫我看過,大概構造是:220v進來...接橋式整流(沒有電容)....再串連72顆 LED(2排各36顆).....再接背面一整排的82K電阻(32顆並連...約等值2.56K....用途是限置電流)。
真要改110V好像太麻煩了,現在我是直接貼在輕鋼架上串3支接 220V,
2箱是60支,現在手上還剩17支

网友A:
引用 楼主:
arthur0518幫我看過,大概構造是:220v進來...接橋式整流(沒有電容)....再串連72顆 LED(2排各36顆).....再 ...

82K電阻用32顆並連...約等值2.56K限置電流... 功率應該夠,大概不會有安全上的顧慮,
既然已經將大部分接220V使用了,應該暫時不用急著修改。

剩下的如果想改110V,再來討論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2K電阻用32顆並連...約等值2.56K限置電流... 功率應該夠,大概不會有安全上的顧慮,
既然已經將大部分接 ...

A-John大大您好:..請教您...

如13樓....ccacc15大所說的接法...

如果想改成接110v的......把72顆 LED...改成2排(並連)36顆(串聯)....直接接AC110v的電源

這樣可以嗎???....還是需要再更改其他的部分???.....謝謝您!!!

网友:
直接取晶粒下來應用了吧

要不要是必須切銅箔了  或是移除部分晶粒

网友:
買顆國產電源 IC (richtek)..來兜線路就可以了...
網站上有 schematic 可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A-John大大您好:..請教您...

如13樓....ccacc15大所說的接法...

arthur0518大大您好:

小弟是覺得~ 如果要改到電路,不妨稍微弄好1點,1來可以讓發光效率高些,2來可以讓壽命更長...

建議的方式有2種:
1.原來整流器的輸出1定要加上濾波電容,讓它變成純直流,發光效率才會好,原本是漣波方式供電,只有電壓高過90V以上的週期才發光,不但發光效率低、閃爍、而且led的P-N接面不斷在"崩潰"、"復原",嚴重縮短其壽命... ;然後再用165V-(led顆粒數x3.2)/(led電流)來算出限流電阻值和計算限流電阻需要的功率... 如此就能達到安全、發光效率好、耐用等目的。

2.乾脆改成容阻限流方法,一樣要加濾波電容,這樣的修改也不會很麻煩,而且省下了限流電阻消耗的功率和熱量。

無論採用上面的哪種方式,仍然建議電流量抓最大額定值的90%,也許能確保LED的壽命真的有10W小時。

以上是小弟個人的淺見,謹提供參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John大大您好:..請教您...

如13樓....ccacc15大所說的接法...

請參考:
1.電源部分 : AC110V-->DC150V(peak)
2. LED部分: 3.1V/顆 *36顆= 112V
3. 一串LED的電流為30mA,限流電阻R=(150V-112V)/0.03A=1.2k
4.若需同時點亮2串LED,電流須加倍,R=1.2k/2=0.6k
5.需另外計算R的瓦特數.最好取2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請參考:
1.電源部分 : AC110V-->DC150V(peak)
2. LED部分: 3.1V/顆 *36顆= 112V

這種顆粒的LED規格很多,可能要實際測量1下原本供應多少電流,比較好判斷是哪種規格,再來決定要供應的電流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顆粒的LED規格很多,可能要實際測量1下原本供應多少電流,比較好判斷是哪種規格,再來決定要供應的電 ...

A大好,感謝提示LED驅動電流,以圖示LED規格應是接近30mA,已修正.(阻值是正確的)

网友:
附件参考...可應用於您的線路當中...( 100、 110與 220V通用)

SPEC: 90~264 VAC input
         95Vout / 350mA / 33.25 Watt
         Efficiency > 80% at full load
         PF >0.9 at full load
         THD meet Class C

楼主:
感謝你用心的提供參考資料,我下回去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