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壓基準IC LT1790 1.25V版本識別問題

楼主(2014-03-27):
請問版上先進, LINEAR公司出的電壓基準IC LT1790 1.25V版本的雷射刻字都是LTXT...
  • LT1790AIS6-1.25
  • LT1790ACS6-1.25
  • LT1790BCS6-1.25
  • LT1790BIS6-1.25

要如何才能從外觀分辨出是第一種的 LT1790AIS6-1.25呢??
另有先進知道大台北地區有哪裡在零售嗎??
又或者可以從哪些種類的板子上可以取得??

Datasheet: 1790fb.pdf (319.63 KB, 下載次數: 21)

网友:
無法從外觀分辨出哪一種,完整編號標在捲盤上.

网友A:
拍賣網有賣,但是有些賣家也是跟DigiKey購買然後再賣給你。如果你能一次買超過一定的價格DigiKey可以免運費。不知道你要做什麼用,簡單的可以利用一些穩壓IC內部的bandgap做1.25V的電壓基準,例如把LM317的ADJ接地,其out跟gnd就是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賣網有賣,但是有些賣家也是跟DigiKey購買然後再賣給你。如果你能一次買超過一定的價格DigiKey可以免運費 ...

因在對岸數碼之家看到有一篇 UT61E溫飄改外部基準的文章, 所以好奇ING~

雖然不知是否有效果, 以及是否有修改的必要性~
不知版上先進們有研究過嗎?

网友B:
真的要精密測量 還是用桌上型吧
儀表這東西 一分錢一分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要精密測量 還是用桌上型吧
儀表這東西 一分錢一分貨的

一分錢一分貨是沒錯...
但因為PCB上原本就有保留位置, 所以好奇想研究看看...

网友B:
可以考慮用LM317做 1.25V 電壓源
用 TQ-92包裝的 買個幾顆去試哪個最接近1.25

ADJ接地 IN跟OUT 照接

有一些電阻可以短路 但是我看不到圖 所以你必須要自行判斷該怎麼接 不要把VCC跟GND給短路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分錢一分貨是沒錯...
但因為PCB上原本就有保留位置, 所以好奇想研究看看... ...

基準電壓IC或電路最注重的是電壓對溫度變化所產生的偏移量,其要求視需要可能需達ppm等級,不可使用一般電源用穩壓IC或ZENER取代,原電表是利用芯片內部的參考電源(1.23V),再經外部電阻取約10倍的分壓(約100mV),再以此當ADC的基準電壓.

网友:
順便介紹另一顆基準電壓產生器LM399(或LM199),溫度漂移量可達最佳0.5ppm/度C.此IC應用於HP/Agilent34401A中(6位半電表).
此IC內部配備加熱器,並作內部恆溫控制,因內部溫度較高,顧不易受外部溫度變化影響.(因較耗電,故適用於桌上型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慮用LM317做 1.25V 電壓源
用 TQ-92包裝的 買個幾顆去試哪個最接近1.25

基本上要改的話, 還是會想以文章中強調的 "無飛線、無破壞" 為主.
他提到的改法是以原本就預留的線路, 再加上4個元件, 再做些基本調校, 就能達到改機目的..

但重點來了...就算改好了, 最好還是能夠有一個更精準的電源來幫助重新校正.
雖然文中有提到可使用一顆3號電池, 就能做到基本的校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基本上要改的話, 還是會想以文章中強調的 "無飛線、無破壞" 為主.
他提到的改法是以原本就預留的線路, 再 ...

這時你需要一個外部標準電壓源或使用更高階的電表,以比對方式來調校.

网友A:
如果你是手持電表用的電壓基準,LM317肯定不行,LM399也別想了,因為它是主動元件,是恆溫基準。被動式電壓基準最好的就是1N829,是早期某8位半電表採用的基準,但因為接近7V所以要想辦法用精密電阻分壓。UT61E要搞我認為可以省了,而且光是校正就是個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時你需要一個外部標準電壓源或使用更高階的電表,以比對方式來調校.

CIKO大:

  那 AD589 可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CIKO大:

  那 AD589 可以嗎?

看規格應是較經濟且適配的元件.對維修來用,應已足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手持電表用的電壓基準,LM317肯定不行,LM399也別想了,因為它是主動元件,是恆溫基準。被動式電壓 ...

感謝phuang大的指教,
其實改機也早已超出小弟的能力了, 畢竟小弟非科班出身,
只不過看到有人將改機經驗分享出來, 引起小弟的好奇心而已~

如果能花小錢就提升這個價位的儀器精度, 我想對於喜歡DIY的同好們,
應該也會樂於嘗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