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充電器是220V如何改成110V用

楼主(2014-03-27):
由於這台遙控車是大陸買來的,變壓器是220V
每次充電時都要拔下冷氣插頭有點麻煩,需要改電路哪裡才能使用110V充電

電池 Ni-Cd 8.4V 700mAH

网友A:
你應該是貼上充電器的照片跟資料
如果能拆開拍電路照片正反面更好(力求清楚)

應該是要換充電器裡頭的變壓器
換成110v輸入, 輸出同規格的
你可能要量一下輸出的電壓

楼主:
還沒回到家,所以晚點再PO

网友B:
買個110 to 220 升壓器會不會快一點。

网友C:
方案一

把冷氣插座延伸一個出來

方案二

考慮遙控模型通用的充電器?

B6之類的便宜版
或者是 ?K 元起跳的

前提是,你需要搜集你需要充電的電器,或電池,規格要符合

我自己的例子
12V NiCd 電動起子 * 2把
12V Pb 電池
18650 LiPo * 3
14400 LiFe * 5
AAA NiMH * XX

用它來管理電池電量品質啥的

======================
離題了
要改輸入電壓,要先看一下電路,同樓上,等你 po 圖囉

网友D:
直接買一顆110V昇壓220V的小變壓器就好了
便宜簡單省麻煩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101379527

可自行搜尋關簡字"昇壓 變壓器"

网友:
直接用個10V的變壓器對電池充電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個110 to 220 升壓器會不會快一點。

以放圖片,是220V降到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買一顆110V昇壓220V的小變壓器就好了
便宜簡單省麻煩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10137 ...

以放圖片,是220V降到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應該是貼上充電器的照片跟資料
如果能拆開拍電路照片正反面更好(力求清楚)

已經放上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案一

把冷氣插座延伸一個出來

已經放上圖片!!!!!

网友E:
看樣子應該是交換式電源架構
直接上110伏特,看能不能充電

不能充電的話,將交流輸入改成半波倍壓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放圖片,是220V降到110V

你這顆是220V輸入的, 所以諸位大大是說最簡單的方法是買一個110V轉成220V的昇壓變壓器裝在它的前端.

或者直接去買一個8.4V的變壓器來充電.

网友:
看起來是電路是AC220->電阻限流->半波整流->變壓器->...
假如要改AC110輸入...
把半波整流的二極體跟C4電容拿掉.... 然後加大C3...好像...也許...差不多吧...
要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樣子應該是交換式電源架構
直接上110伏特,看能不能充電

接上 110V的電壓!!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接上 110V的電壓!!

看起來可以直接插110V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來可以直接插110V使用

是嗎
  會因為電壓下降,充電電流減半嗎

网友:
直接插110就可以用了
在意的話買一顆110轉8.4v的變壓器就ok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嗎
  會因為電壓下降,充電電流減半嗎

你插110V時輸出電壓有12.4V,將電池接上去充電,再量量電壓看看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插110V時輸出電壓有12.4V,將電池接上去充電,再量量電壓看看有多少?

變壓器輸出12.4V,電池有8.8V多
充電時9.0V多

网友:
先試著充電看,目前這樣是正常的

交換式電源特性就是輸入電壓範圍廣
幾乎都可以100~240伏特

線性變壓器,當輸入減半時
輸出也會減半

楼主:
好的,等快沒電時在充電看看!

网友G(2014-04-26):
引用 网友D:
請參考

大大問一下  這倍壓電路電流(功率)大小是由電容量決定還是二極體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大大問一下  這倍壓電路電流(功率)大小是由電容量決定還是二極體呢?

二極體負責整流,電容負責濾波
所以輸出的電流,主要還是看二極體的規格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二極體負責整流,電容負責濾波
所以輸出的電流,主要還是看二極體的規格

報告雄大,

我覺得最大電流應該是電容影響比較大耶,因為電容要在每半波時充電,但另一半波時那昇的110v電壓就完全得由前半波充在電容上的電來供應,我這樣解釋合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報告雄大,

我覺得最大電流應該是電容影響比較大耶,因為電容要在每半波時充電,但另一半波時那昇的110v ...

如果沒有二極體對電容充電
那電容就沒有電好放囉
所以二極體還是主要的電流來源(當然電容容量也會有所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