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會如何?

楼主(2014-03-27):
昨天在露天賣了一塊高壓板,對方是直接來我店裡自取的,當初這塊高壓板是從偏光膜有問題的機器拆下來的,所以確定高壓板是好的,再加上對方來時也跟我借了電錶量測,確定OK才付錢帶回家,結果今天打電話給我說我的高壓板是壞的,我也想說才兩百塊就跟他說好吧你拿來我退給你錢沒關係,剛剛對方叫了一個年輕人來退,我看到板子傻眼了,我說這板為什麼有維修過又有飛線,他說他們發現我的板子有問題,所以維修了此板,結果還是有問題,我說這樣就不能退錢了抱歉,因為我都不能確定是不是我的板子了,因為至少我賣給你的板子是沒有重焊過及飛線處理的,再說買的人也是當場有再檢測過的啊,總之我最後沒讓他退錢,請問各位如果是你們你們還會讓他退錢嗎?

打完這篇後對方打電話來說我沒有要你退錢啦,我只是跟你說你的板子是壞的,不然你可以把飛線拿掉量看看是不是有問題,一直強調他不看重這兩百塊啦,最後我只強調只要我的板子是沒被動過我都可以退,很抱歉你動了我的板子我只能說抱歉了

网友:
如果是我,我是不會退

网友A:
學版上大大,出貨要全程錄影加拍照存證~
以免客人亂搞...說不定架設行車紀錄器當監視器用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學版上大大,出貨要全程錄影加拍照存證~
以免客人亂搞...說不定架設行車紀錄器當監視器用也不錯 ...

或許真該來做錄影出貨存證了

网友:
呵呵!
樹大枝多什麼鳥都有啊!

网友:
打死不退~~傻眼中~~~

网友:
不應該退~至少動手前要取得賣家同意吧!

网友:
可以考慮鎖定同行互動與互惠
便宜算!東西先拿,好用再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許真該來做錄影出貨存證了

善用電路板..序號,..或出廠貼紙

网友:
為什麼要退? 如果他有打算退貨,就不可以先動板于.

网友:
板子有問題,通常會先連繫賣家
如果先動了,應該就沒有要退的打算了

网友:
個人覺得,買賣雙方,都要給按讚(雖然我沒用過FB)

首先,賣方碰到退件,只要不是人為,包退,這就硬是要得,想十幾年前在台北光X商場,這樣有品的幾家,手指都算得出來,其他肯定萬分刁難,即使今天剛買,退錢就不可能,頂多換一個就算不錯了,所以樓主是有品好老闆

買家買回去,想必接上的情形,不能滿意,加上藝高人膽大,才直接動手,而不是第一時間跟買家聯繫,理當是有維修底子的人,(要是我,樓主就要退我200元了.因為我不懂修啊.動也不敢動XDD)..基於動手不一定每次會贏的常識,既然動手失敗,坦然認賠,也是高手風範

事情搞到這樣,原先版子到底是好的.是有問題,或有沒有其他箱ㄖ原因,都已經死無對証.而且不是重點了

重點是.事情都這樣了.也就這樣了..但所謂冤家變親家,就是雙方沒有翻臉到底,當然還有買賣的時機,他日若再交易,樓主不妨打個折,算是完善這個糾紛.交個朋友.了結一個因果.想必買家也會一樣的開心

网友:
你的做法 我很贊同 不退 因為他動了不該動的東西
一般而言模組只要接 IN 跟 OUT  不會用到飛線

怪了 商品有問題 七天內可換 不能換也可修
怎麼自己就動手了 亂來呢

好好的東西 自己愛亂飛 飛不成功 我只能說太手癢拉

愛亂來 壞了 那是他的事

网友B:
法律是道德的最後一道防線,沒有道德的人你跟他講法律會吐血~

除非你用法律手段出貨,白紙黑字加上錄影錄音,否則無恥之徒還
是敢跟你凹的。東西有問題第一時間就是聯絡賣方,而不是"自力救
濟"還跟你說我修過,有問題就返還貨品然後看是退錢還是換貨,動
過了就無法釐清爭議點了,到底是你搞壞的還是本來就壞的...

以前我幫人家組電腦也沒想過被人家凹,結果東西被"熱心的學長"
偷換過,女孩子家傻呼呼被人家賣了還幫學姊的男友講話,最後我
攤牌出示產品包裝盒條碼與發票上登載的作對照,對方才閉嘴~她
老爸氣得一巴掌呼下去....我當場表示本來裝你們組我就沒賺甚麼錢
,純粹幫忙拿個便當公車錢,還承擔維修責任。現在我不爽了以後
東西我拒絕提供技術服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法律是道德的最後一道防線,沒有道德的人你跟他講法律會吐血~

除非你用法律手段出貨,白紙黑字加上錄影錄 ...

你講到這個我就想起多年前我的一個客戶,他說電腦(電腦是和我買的)都給他兒子的同學修,結果有一次他突然問我上次你幫我組的電腦硬碟壞了,我問他你怎麼知硬碟壞了,他說是他兒子的同學測的,那我說你整台電腦拿來我看看好了,結果真的硬碟壞了,但壞掉的硬碟不是我本來裝的(被偷換了),我和他說這件事,他說他會找那個人,後來那個人說你原本那個硬碟壞了,要他把原硬碟拿出來就說丟了.................這個客戶後來都在我這維修了,至少他不會在想著免費維修的事

楼主:
其實做生意本來就是好來好去,所以對方一打電話來我只回了一句我的東西是從偏光膜壞的拆下來的,是好的板子,不過沒關係你要退我讓你退,當初心想會不會只是拿去試板吧,拿來我一看 有重焊的痕跡又有飛線(都不知道再飛什麼),所以我才會堅決不給退,都搞成這樣了,先不管這板子是他的還是我的了,重點是板子能用嗎?就算是要再修修的起來嗎?
對方如果是同行的話如果講一句要借板我也OK,問題對方也不是同行,所以也不清楚他到底會不會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