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無熔絲開關

楼主(2014-03-27):
請問,我有一個220V輸入的無熔絲開關,斷電後,用電表量有1.5VAC,請問這是故障嗎?

网友A:
那是你電表的誤差吧?
還是你只有關掉其中1條火線的無熔絲開關,另1條沒關也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電表的誤差吧?
還是你只有關掉其中1條火線的無熔絲開關,另1條沒關也會這樣 ...

我是2P的,上面的連動桿是好的。我測試過別顆,沒這種現象。所以好奇想知道這樣的情形有人遇到過嗎?

网友B:
你是拆下量的還是在線量的~
在線量要斷開線上電器用品~
沒有的話有可能會有這種狀況~
斷開幾分鐘後應該就不會有這種狀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拆下量的還是在線量的~
在線量要斷開線上電器用品~
沒有的話有可能會有這種狀況~

220V 輸入沒拆,輸出端拆掉,切至OFF。還量出1.5VAC,才覺得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 輸入沒拆,輸出端拆掉,切至OFF。還量出1.5VAC,才覺得奇怪。

也有可能是感應電壓,或多或少都會量到一些.

网友:
電錶輸入阻抗高的關係,有些微漏電就量得到,用指針表比較不會有這種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