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電子鍋零件哪裡買!?

楼主(2014-03-28):
各位先進好, 最近電子鍋故障了, 型號是 SR-DE182 , 故障的情形是電插上去沒有任何反應. 看了一下先進們的維修, 應該是溫度開關的問題. 好不容易拆了鍋, 找到它後卻發現它長成這個樣子分不開.

請問它怎麼拆或者是哪裡買得到它?!

网友:
mccoy大大您好:

怎麼拆.....
1.第一張圖片....上方有打凹洞.....卡住了...
除非能用一字小起子伸到底部...將它挖平....應該就能卸下下方鐵蓋.....
2.就算能卸下下方鐵蓋...也不一定能找到相同的溫度開關!!!....
您問哪裡買???...人家又不知道您在哪個縣市....就算知道地方...也無法幫您!!!
最快的方法....找電話簿....找當地的panasonic服務站(非經銷商)買相同零件來換!!!...
(經銷商只會叫您整台搬來....再調這個零件....收您個幾百塊)

网友:
mccoy大大您好:

怎麼拆.....
1.第一張圖片....上方有打凹洞.....卡住了...
除非能用一字小起子伸到底部...將它挖平....應該就能卸下下方鐵蓋.....
2.就算能卸下下方鐵蓋...也不一定能找到相同的溫度開關!!!....
您問哪裡買???...又不知道您在哪個縣市??....就算知道地方...也無法幫您!!!
最快的方法....找電話簿....找當地的panasonic服務站(非經銷商)買相同零件來換!!!...
(經銷商只會叫您整台搬來....再調這個零件....收您個幾百塊)

网友:
插電沒反應~怎樣找到溫度開關去~
先檢查電源有沒有問題吧!

楼主:
感謝各位這麼熱心的幫忙. 原來真的可以淘到寶. 來去買看來裝看看. 成功再貼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