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台南> - 維修 尚朋堂 so-1110烤箱

楼主(2014-03-28):
家裡的烤箱
在前兩天使用時,聽到清脆的噹一聲後,
之後再使用時,加熱管就不會加熱了.
這台使用滿久了,想說問問pigoo的大大們.看能不能修~
麻煩請 私下報價~ 謝謝!

有效期限-- 一周~ 謝謝!

网友:
你帶過來我處理看看  這應該是溫度保險絲拍去 上個月幫個同業修理店子郭是溫度保險絲拍去

网友:
這台夠勇,撐了12年

溫保、計時器、恆溫器三者流路都有可能

上次遇到,派~ TIMER

网友:
之前遇到是 樓上 圖4 那顆  氧化 裡頭 接點 拆起來青一清 就好囉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
自己DIY試試看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
自己DIY試試看好了~

拆開來...用電錶先測量一下....

若不行...拍些照片...貼上來......大大們會幫您的......

就怕沒有零件可替代!!!....

网友A:
我也有一台旋風式烤箱 同型的...也是不加熱..拆外殼之後 發現是上加熱線連接的開關  類似V字型的端子雙頭線燒毀....其他都好的[ 會亮燈...會有風扇運作].所以 將V端子另一燒毀用鉗子給它夾一下...將燒毀的部分夾到變粉碎...  利用斜口鉗慢慢扳開接線部分  重新把線夾進去 壓緊...重新上電  就又運轉了...燒一小盆鋼鍋10分鐘...上下都有發熱沸騰...之後勒..又丟進收藏室了...[ 有點耗電  又不常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旋風式烤箱 同型的...也是不加熱..拆外殼之後 發現是上加熱線連接的開關  類似V字型的端子雙頭線 ...

紅色圈圈處,線斷了

紅色圈圈處,線斷了

Sheepiwolf大~也是斷在這個V型端子頭嗎?
原本想要手邊30W烙鐵加焊錫把它連起來,結果加熱
10幾分鐘,那焊錫還是沒吃在導線上~
是功率不足嗎?還是直接夾到端子頭就好了呢?

可以請板大~將這篇文章轉到家電維修區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Sheepiwolf大~也是斷在這個V型端子頭嗎?
原本想要手邊30W烙鐵加焊錫把它連起來,結果加熱
10幾分鐘,那焊 ...

是的  用鉗子輕夾..那融毀的部分很脆 一夾就碎了..用斜口前慢慢掰開...將鋼絲重新夾入就好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Sheepiwolf大~也是斷在這個V型端子頭嗎?
原本想要手邊30W烙鐵加焊錫把它連起來,結果加熱
10幾分鐘,那焊 ...

jerrykan大大您好:

用銲錫....危險啦!!!...
鋼線若是夠長....熔掉的部份剪一些掉
去五金百貨買...圓筒裸中接管端子(約10個25元)....重新夾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291130418
那個生鏽的鐵片....鐵銹也要清乾淨(這個才是元兇)

网友B(2014-05-04):
最近家中也是同一型燈會亮, 但不會熱. 查完是溫度保險絲燒了, 換了就好, 但同Sheepiwolf大所說的, 端子雙頭線燒半毀, 端子鬆了電線已劣化氧化嚴重, 將溫度保險絲換好後, 可以觀察到, 一直有紅色火花, 可能是接觸不良造成溫度太高使溫度保險絲斷了. 為保險起見, 已將劣化的電線換成鐵氟龍電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家中也是同一型燈會亮, 但不會熱. 查完是溫度保險絲燒了, 換了就好, 但同Sheepiwolf大所說的, 端子雙頭 ...

看到bbear大的建議~找一下鐵氟龍電線的介紹~才知道原來鐵氟龍電線它的耐溫範圍很多種規格~
不知bbear大比較建議那種規格呢? 目前是去電子零件商那裏買耐熱絕緣套管,替代劣化的絕緣層.

网友:
非專業維修. 無法用專業來回答.

以下是我的考慮:

依據 溫度保險絲的規格, 184度.
所以可能高於這個值就好.

線粗細: 原來的線也不是很粗, 所以這項可能不是很重要, 只要比原來的粗或一樣就行吧.

我在電子材料行買的, 1米 50, 只跟他提說要耐高溫, 他便建議我用鐵弗龍線, 已忘了溫度規格.

像這種高功率, 高發熱的電器, 對安全的需求, 要注意什麼?
如果用久了線會劣化, 會生鏽, 覺得有走火的危險.

是不是有大師級的人可以幫忙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