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奔馳125機車,汽油加太滿難發動?

楼主(2014-03-28):
小弟光陽奔馳機車,97年購買最近發現只要把油加滿隔天就比較難發動?

為了這個問題、換過CDI、岐管、自動Q扭、火星塞、空濾網、也清洗過化油器

這個問題也一直存在很困惑.
----------------------------------------------------------------
今天先去把汽油加滿,想一次徹底把問題解決。
1.首先把馬桶打開,先確定自動油杯是否正常,從化油器拉開入油管、沒漏油

打開電鎖發動,汽油正常流出、停止發動汽油停止。---判定自動油杯正常。

2.檢查油箱通氣孔、管是否阻塞。通往碳罐管路通暢(可用嘴吹)、油箱通氣孔通暢

(可用嘴吹)、這是看過機車師傅偷學的!

重點....發現奔馳125機車油箱通氣孔橡膠蓋,因於馬桶下方擠壓老化變形,間接蓋住通氣孔

導致油箱通氣不良。

對策:通氣孔橡膠蓋內側,加入一個n行橡膠墊圈、可避免上蓋阻塞通氣孔。

效果確認:良好。

心得感想:這個問題,如果不是很細心觀察、要發現問題還真有點難,有鑑與此,也困擾我很久

提出解決方法供大家參考!! 希望有此問題之鄉民可順利解決。

网友A:
油箱透氣不良久了油箱內會變真空,燃油就無法依靠重力流出到化油器了....

你開油箱蓋會有真空被打開的聲音嗎?

网友:
這是氣鎖作用,以前在別的論壇,我都解釋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箱透氣不良久了油箱內會變真空,燃油就無法依靠重力流出到化油器了....

你開油箱蓋會有真空被打開的聲音 ...

開油箱蓋沒有明顯真空被打開的聲音,不過通氣孔蓋有明顯下凹壓平現象,

上圖通氣孔蓋,我重內部校正過了沒那麼明顯。改善後我加滿汽油測試多次,

發動正常甚至比之前容易啟動。上網搜尋這問題似乎蠻常見的,連機車店師傅、

可能換一堆零件也不易察覺更捉不到問題點。當然也可能是其他問題。

因為奔馳125沿用GY6引擎設計置放空間可能有點瑕疵,比如

奔馳125岐管受馬桶(置物箱)壓迫受損這是通病。

本人之前也是K牌機車公司品管技師,捉問題點也是工作範圍之一,提出供大家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油箱蓋沒有明顯真空被打開的聲音,不過通氣孔蓋有明顯下凹壓平現象,

上圖通氣孔蓋,我重內部校正過了 ...

原來原來~~~~以後此類文章就請你多多貢獻所學啦

以前我同學的車打開油箱會有嘶~~~~的聲音(慢慢開的時候)
油箱內都形成負壓了,造成燃油輸往化油器時跟那個燃油開關
<透過引擎進氣真空負壓控制的閥門>造成抵抗~~供油不順暢

网友:
建議加油不要加太滿會堵住.......加油加油

您所說的依年代應是燃油蒸發系統(環保規定),氣孔只是部分。
檢查你的回收通氣管或負壓管與控制閥還有活性碳罐是否正常。

如不了解可參考你的該車種使用手冊或保養手冊有相關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