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4850(完修囉^^)

楼主(2014-03-28):
謝謝站上大大們分享的維修實例讓我完修這塊4850!!!
用R45測試發現記憶體有error,換下就完工了!!給各位大大參考參考!!

第一次分享請多多保含!!

网友:
如果可以更詳細描述就更好了...

网友A:
看到這個就想到好久沒暴力拆東西了

目前熱風槍給小朋友做勞作中

网友B:
請問你是如何知道哪一顆有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是如何知道哪一顆有問題?

圖片中 記憶體測試軟體

网友D:
原先故障是破圖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圖片中 記憶體測試軟體

我的意思是如何知道PCB上的U9就是軟體上的CHD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這個就想到好久沒暴力拆東西了

目前熱風槍給小朋友做勞作中

好厲害的小朋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是如何知道哪一顆有問題?

你好~拆下來的那顆的ram有問題~所以就拆那顆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先故障是破圖嗎?

DOC下有畫面,但進WINDOWS有時會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如何知道PCB上的U9就是軟體上的CHD0?

我的小小經驗是自己到現在遇到的是由右到左~a0-a1-b0-b1-c0-c1-d0-d0測試的軟體先確定,是測到幾個分類,如有的只有測到a和b,再去平均分給每個ram去猜測!!這次的顯卡剛好是八個,所以就從右到左數過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小小經驗是自己到現在遇到的是由右到左~a0-a1-b0-b1-c0-c1-d0-d0測試的軟體先確定,是測到幾個分類 ...

謝謝! 我也有一塊4870修不好,會拿來測試看看。

网友:
雖然看不懂
但覺得真的很厲害

网友:
BGA也可以拆換,只能說你太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 我也有一塊4870修不好,會拿來測試看看。

我也有一張4870都不知道怎麼下手~~><

网友E:
可以請教這軟體的名稱嗎?

网友F:
剛進論壇,看文章,只覺得,這一篇文章的作者,真的很強,熱風槍,進了論壇,才知道有這麼一個東西,學到了,謝謝,我也有一張7900TGX,3D使用一段時間,端視天氣狀況,天熱一些,玩3D遊戲,就早一些破圖,去年買的二手貨,花了2000,正困擾著,需要多多爬文,看看有沒有辦法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請教這軟體的名稱嗎?

補個檔給你囉~試試看!!
https://mega.co.nz/#!ahJVkIyB!uF ... gV3tJk6Kxq3RbVFcjcA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剛進論壇,看文章,只覺得,這一篇文章的作者,真的很強,熱風槍,進了論壇,才知道有這麼一個東西,學到了 ...

會不會是熱當啊
看站上的大大可不可以幫忙囉!!小弟只是小咖><"

网友E:
引用 楼主:
補個檔給你囉~試試看!!
https://mega.co.nz/#!ahJVkIyB!uFGgORZ5WPSi_H-bo0BjXeN_gV3tJk6Kxq3RbVFcjcA ...

無法下載,連結失效...

大大可以直接給我軟體名稱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無法下載,連結失效...

大大可以直接給我軟體名稱嗎

軟體下載OK,感謝大大提供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無法下載,連結失效...

大大可以直接給我軟體名稱嗎

我剛試了一下是成功耶!!
再試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試了一下是成功耶!!
再試一下看看!

手上也有一片4850OCSP
DOS執行MEMFA.LOG
也沒有發現記憶體錯誤
電容也都沒有爆裂
狀況是開機破圖、雪花、無法進入作業系統
是要往顯示晶片查詢嗎 ?

网友G:
目前用熱風槍將顯示晶片加熱後 已恢復
看來是顯示晶片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前用熱風槍將顯示晶片加熱後 已恢復
看來是顯示晶片空焊...

恭喜啊~可是這樣不知道能不能撐的久!!